舵机怎么通过电位计来控制

楼主(2018-01-20):
在AD模块中,怎么通过 电位计阻值的变化进而去控制舵机旋转。

楼主:
自顶,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

网友A:
单片机读取AD的数值,然后用独到的结果计算出PWM的占空比,舵机是靠脉宽控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读取AD的数值,然后用独到的结果计算出PWM的占空比,舵机是靠脉宽控制的

独到的计算?能详细说说吗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