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0单片机下载程序要用到什么IO口?

楼主(2018-01-20):
我用的是新塘M0518单片机,我下载器用的是NU-LINK-ME,之前一直用的是KEIL5,4个IO口,一个VDD,VSS,DAT,CLK就可以下载了。。。今天下午突然就不能下载,显示ICE:CMD ERROR:SET RIGESTER DATA ERROR.什么情况呢?

楼主:
没人用新塘M0单片机吗??

网友A:
你看一下你keil的设置 可能是keil的使用下载器的问题,你看一下这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一下你keil的设置 可能是keil的使用下载器的问题,你看一下这里。

KEIL设置没改过- -、,本来还可以的,突然就不行了。。
M0518是不是用到五个脚下载??VCC GND DAT CLK RES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