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MP3(PCB+原理图+代码)

楼主(2018-01-20):
练手项目,完整资料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STC12C5A.H>
#include "VS1003.h"
#include "debug.h"
#include "SPI.h"
#include "SD.h"
#include "myfun.h"
#include "PFatFS/pff.h"
#include "12864.h"
#include "menu_UI.c"

FATFS fatfs;   ///定义一个文件系统对象
FRESULT res;

UINT8 Music_Vol=200;        //音量大小
UINT16 code bitrate[2][16]={{0,8,16,24,32,40,48,56,64,80,96,112,128,144,160,0},{0,32,40,48,56,64,80,96,112,128,160,192,224,256,320,0}}; //用于MP3比特率的判断
UINT8 Time[6]={0,1,':',2,0,'\0'};
UINT8 DispBitRate[]={0,0,0,'k','b','p','\/','s','\0'};
UINT8 TxtBuffer[49]={0};
UINT8 MusicVol[]={'0','0','0','\0'};//音量整形转为字符串类型
UINT8 Doc_pos=0;                //文档菜单索引
UINT8 old_Doc_pos=-1;        //按键之前文档菜单索引
UINT8 mpo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菜单播索引值
UINT8 oldmpos = 2;                //按键之前主菜单索引值
UINT8 ke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按键值
UINT8 MusicMax=0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音乐文件的个数
UINT8 TxtMax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文档文件的个数
UINT8 flag_music=0;
LONG pMusic=0;
WORD br,rc;
FILINFO filinfo;//文件信息
DIR dir;

//初始化所有设备
void all_init()
{
        {P1M1 = 0X40; P1M0 = 0xbF;}   //硬件SPI必须!!!!!!!!!!!I/O口1模式控制器1
//        P0M1 = 0Xff; P0M0 = 0xff;          //有上拉电阻的话就要该行  使其IO为弱  要是板子没有上拉电阻就可注释该句
        SPI_Init();         //SPI初始化,默认最低速
        UartInit();        //UART初始化
        DB_SendString("\nSPI and uart init  ok............\n");
        LCD_Init();

        DB_SendString("LCD12864 init  ok............\n");

//         SD_Init();
//         DB_SendString("SD init  ok............\n");          //下面的挂载其实已经初始化SD卡了,可不必重复

        res = pf_mount(&fatfs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挂在文件系统
    if(res == FR_OK)     DB_SendString("挂载成功!\n"); //如果返回1,则挂载失败,否则成功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DB_SendString("挂载失败\n");

        VS1003_Reset();
        //Change_SineTest(1);                //正弦测试
        DB_SendString("vs1003 init  ok............\n");

        SPI_SetSpeed(0);   //最高速
        VS_XDCS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数据片选,注意此时XCS(片选)为高电平,SDI有效
        VS_XCS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片选
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all_init();
        Main_Menu();
        DB_SendString("所有初始化成功............\r\n");

        DB_SendInfo("VS_MODE = ",VS1003_ReadReg(VS_MODE));         //通过打印寄存器数值看VS1003是否初始化成功
        DB_SendInfo("VS_CLOCKF = ",VS1003_ReadReg(VS_CLOCKF));

        Main_Oper();   //死循环
}

网友A(2019-07-11):
好像编译不能通过,
SD.C(254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}', expected ';'
compiling main.c...
MENU_UI.C(24): error C202: 'di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8): error C202: 'di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5): error C202: 'di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9): error C202: 'di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60): error C202: 'di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70): error C202: 'Music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93): error C202: 'bitrate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94): error C202: 'bitrate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05): error C202: 'Time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06): error C202: 'Time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07): error C202: 'Time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08): error C202: 'Time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09): error C202: 'Time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15): error C202: 'DispBitRate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16): error C202: 'DispBitRate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17): error C202: 'DispBitRate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19): error C202: 'DispBitRate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48): error C202: 'pMusic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51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52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54): error C202: 'flag_music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59): error C202: 'rc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60): error C202: 'rc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61): error C202: 'pMusic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76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78): error C202: 'pMusic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80): error C202: 'pMusic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81): error C202: 'pMusic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84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84): error C202: 'flag_music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85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90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92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95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97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98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199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00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01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09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11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14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16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17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18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19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20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42): error C202: 'Music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46): error C202: 'di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48): error C202: 'di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52): error C202: 'Music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57): error C202: 'Music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61): error C202: 'Music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62): error C202: 'Music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64): error C202: 'Music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79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85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90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298): error C202: 'Music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04): error C202: 'Music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04): error C202: 'Music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22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40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55): error C202: 'Txt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59): error C202: 'di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61): error C202: 'di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63): error C202: 'Txt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68): error C202: 'Txt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70): error C202: 'di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72): error C202: 'TxtMax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74): error C202: 'dir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87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88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89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89): error C202: 'old_Doc_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89): error C202: 'Doc_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90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90): error C202: 'old_Doc_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90): error C202: 'Doc_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391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01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05): error C202: 'old_Doc_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07): error C202: 'old_Doc_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08): error C202: 'Doc_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22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23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24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26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29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31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32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33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34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35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43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45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48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50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51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52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53): error C202: 'Music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54): error C202: 'Music_Vol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62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66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90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91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92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92): error C202: 'oldm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92): error C202: 'm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93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93): error C202: 'oldm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93): error C202: 'm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94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496): error C202: 'm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533): error C202: 'key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535): error C202: 'oldm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537): error C202: 'oldm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538): error C202: 'm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MENU_UI.C(542): error C202: 'mpos': undefined identifier
compiling myfun.c...
MYFUN.C(55): warning C291: not every exit path returns a value
compiling 12864.c...
compiling pff.c...
compiling diskio.c...
Target not created

网友B:
看看,顺便练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