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表 烧写后数码管会随着蜂鸣器的声音闪烁 怎么样该可以让它不闪烁

楼主(2018-01-20):
#include<reg52.h>

void delay1ms(void);
void yanshi(ms)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cnt);
void labaxiang();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liangdu 1

uchar code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
sbit hahaha=P1^3;
sbit beep=P1^3;
sbit d1=P1^0;
sbit d2=P1^7;
sbit key1=P3^2;
sbit key2=P3^3;
sbit key3=P2^3;
sbit key4=P2^2;
sbit LED1=P3^7;
sbit LED2=P3^6;
sbit LED3=P3^5;
sbit LED4=P3^4;

uchar temp,aa,miaos,miaog,qian,bai,shi,ge,fen,sh,bb,mh;
void display(uchar qian,uchar bai,uchar shi,uchar ge);

void init();
void delay(uint z);

void main(void)
{
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mh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baxiang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2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3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==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4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aa==2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b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g=bb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s=bb/10%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h=~mh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bb==6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b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e=fen%10;
                shi=fen/10%6;
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sh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ai=sh%10;
                qian=sh/10;
                if(bai==10)
                bai=0;
                if(qian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ai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i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h==2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qian,bai,shi,ge);
        }

}

void display(uchar qian,uchar bai,uchar shi,uchar ge)
{
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P0=table[qian];
        LED1=0;
        delay(liangdu);
        LED1=1;

        LED2=1;
        P0=table[bai];
        LED2=0;
        delay(liangdu);
        LED2=1;

        LED2=1;
        if(mh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P0=0x7F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P0=0xFF;
        LED2=0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ED2=1;

        LED3=1;
        P0=table[shi];
        LED3=0;
        delay(liangdu);
        LED3=1;

        LED4=1;
        P0=table[ge];
        LED4=0;
        delay(liangdu);
        LED4=1;

}

void init()
{
        d1=1;
        d2=1;
        fen=0;
        sh=0;
        temp=0;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aa++;
}
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  for(b=102;b>0;b--)
        for(a=3;a>0;a--);
}

void labaxiang()
{
         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00;i++)//喇叭发声的时间循环,改变大小可以改变发声时间长短

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80);//参数决定发声的频率,估算值

                  hahaha=!hahaha;
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haha=1;        //喇叭停止工作,间歇的时间,可更改{
                yanshi(1000);
}
void yanshi(ms)
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ms;i++)
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);
}
void delay1ms(void)   //误差 -0.651041666667us
{
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  for(b=102;b>0;b--)
        for(a=3;a>0;a--);
}

网友A:
你每个功能都用软件延时,合在一起肯定玩不转。

网友B:
采用定时器延时吧,

网友C:
void main(void)
{
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mh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baxiang();
你的主程序这里  labaxiang();一直在运行,如果你想不让响,就要加判断

网友D:
把轰鸣器的延时改中断计数试试
#include<reg52.h>

//void delay1ms(void);
//void yanshi(ms)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cnt);
void labaxiang();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liangdu 1
#define jia  1000//按自己要求改数值
#define jib  100//
uint a;
uchar fig1=0;

//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3
{
  TF1=0;  //清除中断标志
  TR1=0; //关中断

  if(fig1==1)//启动计数器
  {
     if(a<0xffff)  //防止计数器超范围
         {
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 }
  }
   TH1=0x3c;
        TH1=0xb0;
   TR1=1;  //开中断
}

void delay(uint z) //改了下时间按需求矫正
{
    unsigned char j,a,b;
   j=z*1;
   while(j--)
   {
    for(b=102;b>0;b--)
        for(a=3;a>0;a--);
}
}

void labaxiang()
{
         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00;i++)//喇叭发声的时间循环,改变大小可以改变发声时间长短
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g1=1;
                 if(a>jib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fi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(80);//参数决定发声的频率,估算值

                  hahaha=!hahaha;
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haha=1;        //喇叭停止工作,间歇的时间,可更改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g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>ji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yanshi(1000);
}

网友E:
许多人忽视“循环延时”的性质。在循环延时执行时,除了中断,其他程序都必须等延时程序结束才执行。蜂鸣器执行延时时,显示程序就要在哪儿等。如果是扫描显示,肯定会闪烁。

网友F:
像我这样的菜鸟还无力回答此类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