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 的问题(电源模块)

楼主:
各位大神,仿真没加电源模块是正常的,为什么加了后就不行了,仿真不了,电源模块不是跟他没有关系吗,感谢大家

网友A(2018-01-20):
啥原因这个软件没有提示了么?

网友B:
5V电源被D2短路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5V电源被D2短路了。

没有加限流电阻,电压被钳位在零点几伏

网友D:
查看器件型号,并且看程序好着么

网友E:
D2是做什么用的?如果是LED也要加限流电阻,符号也不是这样的。这样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啥原因这个软件没有提示了么?

在电路图中多加了那个电源模块后就不显示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D2是做什么用的?如果是LED也要加限流电阻,符号也不是这样的。这样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

D2是LED证明这边有电,那要怎么改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啥原因这个软件没有提示了么?

在电路图中加了整流模块后就不显示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5V电源被D2短路了。

我是当LED显示用的,证明这边正常工作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查看器件型号,并且看程序好着么

程序没错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D2是做什么用的?如果是LED也要加限流电阻,符号也不是这样的。这样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

LED 显示,证明整流电路工作正常,那要怎么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