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大神帮忙,138译码器如何同时8个数码管从0到8显示

楼主(2018-01-20):
在学习51汇编程序,实验板用的138译码器,位选为P1.0---P1.1---.P1.2三个口,138的使能脚硬件置0,段选为P0口,如何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0再媳灭1再媳灭再显示2如此循环,那位大神帮我写下这个程序给我看看,学习学习,最好注释下

网友A:
// 138译码器如何实现同时8个数码管从0到8显示
// 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0再媳灭1再媳灭再显示2如此循环
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    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1^0;  //控制138译码器
sbit LSB=P1^1; //位选为P1.0---P1.1---.P1.2三个口
sbit LSC=P1^2;

u8 code smgduan[18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0x00};//显示0~F的值
u8 d=0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延时函数,i=1时,大约延时10u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16 i)
{
  while(i--);
}

void delayms(void)   //延时 ms
{
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for(c=1;c>0;c--)
  for(b=142;b>0;b--)
  for(a=2;a>0;a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DigDisplay
* 函数功能      :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,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gDisplay()
{
  u8 i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{
      case(0):
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0位
      case(1):
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case(2):
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case(3):
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3位
      case(4):
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4位
      case(5):
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5位
      case(6):
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6位
      case(7):
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7位
    }
    P0=smgduan[d];//发送段码 段选为P0口
    delay(100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P0=0x00;//消隐
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u16 y=0;
  u8 d1=0;
  while(1)
  {
    DigDisplay(); 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    delayms();
    y++;

    if (y>=100)
    {
      d1++; //段码显示函数
      y=0;
      if(d1 >8) //显示0~8。
      d1=0;

    }
    d = d1; //段码显示函数

    if (y>=50) // 段码媳灭
    {
      d = 17; //段码媳灭函数
    }
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你好。大神,我需要的汇编程序。C我大概知道

网友A:
; 138译码器如何实现同时8个数码管从0到8显示
; 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0再媳灭1再媳灭再显示2如此循环

                  ORG 00H
JMP START
ORG 0BH
y        EQU        20H
d        EQU        22H
d1        EQU        23H
i        EQU        24H

  LSA BIT P1.0 ;控制138译码器
  LSB BIT P1.1
  LSC BIT P1.2

        ORG        0100H
; FUNCTION main (BEGIN)
START:
          CLR     A
          MOV     y,A
          MOV     y+01H,A
          MOV     d1,A
?C0001:
          LCALL   DigDisplay
          LCALL   delayms
          INC     y+01H
          MOV     A,y+01H
          JNZ     ?C0033
          INC     y
?C0033:
          CLR     C
          SUBB    A,#064H
          MOV     A,y
          SUBB    A,#00H
          JC      ?C0003
          INC     d1
          CLR     A
          MOV     y,A
          MOV     y+01H,A
          MOV     A,d1
          SETB    C
          SUBB    A,#08H
          JC      ?C0003
          CLR     A
          MOV     d1,A
?C0003:
          MOV     d,d1
          CLR     C
          MOV     A,y+01H
          SUBB    A,#032H
          MOV     A,y
          SUBB    A,#00H
          JC      ?C0001
          MOV     d,#011H
          SJMP    ?C0001
; FUNCTION main (END)

; FUNCTION DigDisplay (BEGIN)
DigDisplay:
           CLR     A
          MOV     i,A
?C0007:
          MOV     A,i
           CJNE    A,#08H,?C0034
?C0034:
          JNC     ?C0010
          MOV     DPTR,#?C0035
          MOV     R0,A
          ADD     A,R0
          ADD     A,R0
          JMP     @A+DPTR
?C0035:
          LJMP    ?C0011
          LJMP    ?C0012
          LJMP    ?C0013
          LJMP    ?C0014
          LJMP    ?C0015
          LJMP    ?C0016
          LJMP    ?C0017
          LJMP    ?C0018
?C0011:
           CLR     LSA
           SJMP    ?C0037
?C0012:
           SETB    LSA
?C0037:
           CLR     LSB
           CLR     LSC
           SJMP    ?C0010
?C0013:
           CLR     LSA
           SJMP    ?C0038
?C0014:
           SETB    LSA
?C0038:
           SETB    LSB
           CLR     LSC
           SJMP    ?C0010
?C0015:
           CLR     LSA
           SJMP    ?C0039
?C0016:
           SETB    LSA
?C0039:
           CLR     LSB
           SETB    LSC
           SJMP    ?C0010
?C0017:
           CLR     LSA
           SJMP    ?C0040
?C0018:
           SETB    LSA
?C0040:
           SETB    LSB
           SETB    LSC
?C0010:
          MOV     A,d
          MOV     DPTR,#smgduan
          MOVC    A,@A+DPTR
          MOV     P0,A
          MOV     R7,#064H
          MOV     R6,#00H
          LCALL   _delay
          CLR     A
          MOV     P0,A
          INC     i
          MOV     A,i
          CLR     C
          SUBB    A,#08H
          JC      ?C0007
?C0019: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igDisplay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ING   1
; FUNCTION _delay (BEGIN)
_delay:
?C0020:
           MOV     A,R7
           DEC     R7
           MOV     R4,AR6
           JNZ     ?C0036
           DEC     R6
?C0036:
           ORL     A,R4
           JNZ     ?C0020
?C0021:
?C0022: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_delay (END)

; FUNCTION delayms (BEGIN)
delayms:
           MOV     R7,#01H
?C0023:
           MOV     R6,#08EH
?C0026:
           MOV     R5,#02H
?C0029:
           DJNZ    R5,?C0029
?C0028:
           DJNZ    R6,?C0026
?C0025:
           DJNZ    R7,?C0023
?C0032:
           RET
; FUNCTION delayms (END)

smgduan:          DB    3FH   ;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06H   ;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5BH   ;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4FH   ;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66H   ;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6DH   ;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7DH   ;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07H   ;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7FH   ;8
                DB 06FH,077H,07CH,039H,05EH,079H,071H,00H,00H

   END

楼主:
谢谢大神。。。。。好好去理解消化,真的太感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