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CAN通信

楼主(2018-01-2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M32F103C8T6 CAN通信详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前在stm32f107上面整过can,这次换了一个芯片,是STM32F103C8T6,48引脚封装的,把之前的107的程序移植过来的时候
不好使,无奈得重新配置,这次清楚的stm32的时钟和can的波特率学习了一遍,
先介绍板子硬件资源:
HSE时钟:8MHz;
MCU : STM32F103C8T6
CAN:一路;(注意:没有端口映射,使用PA11(can接收),PA12(can发送));
一、时钟配置
首先看看系统初始化时的时钟配置(使用的HSE时钟,只讲解从HSE时钟源到CAN时钟线路上的配置)
先看初始化代码中部分:
1 ; Reset handler 2 Reset_Handler    PROC 3                  EXPORT  Reset_Handler             [WEAK] 4      IMPORT  __main 5      IMPORT  SystemInit 6  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SystemInit 7                  BLX     R0 8  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__main 9                  BX      R010                  ENDP

清楚的看到,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,系统显示进入 SystemInit() 函数,进到这里看看;
1 void SystemInit (void) 2 { 3   /*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(for debug purpose) */ 4   /* Set HSION bit */ 5   RCC->CR |= (uint32_t)0x00000001; 6 7   /* Reset SW, HPRE, PPRE1, PPRE2, ADCPRE and MCO bits */ 8 #ifndef STM32F10X_CL 9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0xF8FF0000;10 #else11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0xF0FF0000;12 #endif /* STM32F10X_CL */   13   14   /* Reset HSEON, CSSON and PLLON bits */15   RCC->CR &= (uint32_t)0xFEF6FFFF;16 17   /* Reset HSEBYP bit */18   RCC->CR &= (uint32_t)0xFFFBFFFF;19 20   /* Reset PLLSRC, PLLXTPRE, PLLMUL and USBPRE/OTGFSPRE bits */21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0xFF80FFFF;22 23 #ifdef STM32F10X_CL24   /* Reset PLL2ON and PLL3ON bits */25   RCC->CR &= (uint32_t)0xEBFFFFFF;26 27   /*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*/28   RCC->CIR = 0x00FF0000;29 30   /* Reset CFGR2 register */31   RCC->CFGR2 = 0x00000000;32 #elif defined (STM32F10X_LD_VL) || defined (STM32F10X_MD_VL) || (defined STM32F10X_HD_VL)33   /*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*/34   RCC->CIR = 0x009F0000;35 36   /* Reset CFGR2 register */37   RCC->CFGR2 = 0x00000000;      38 #else39   /*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*/40   RCC->CIR = 0x009F0000;41 #endif /* STM32F10X_CL */42     43 #if defined (STM32F10X_HD) || (defined STM32F10X_XL) || (defined STM32F10X_HD_VL)44   #ifdef DATA_IN_ExtSRAM45     SystemInit_ExtMemCtl(); 46   #endif /* DATA_IN_ExtSRAM */47 #endif 48 49 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, HCLK, PCLK2 and PCLK1 prescalers */50   /* Configure the Flash Latency cycles and enable prefetch buffer */51   SetSysClock();52 53 #ifdef VECT_TAB_SRAM54   SCB->VTOR = SRAM_BASE | VECT_TAB_OFFSET; /*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. */55 #else56   SCB->VTOR = FLASH_BASE | VECT_TAB_OFFSET; /*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. */57 #endif 58 }

面前一系列的RCC寄存器的初始化,还有一些条件编译选项,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,对寄存器的初始化,
还有就是根据mcu的型号选择不同的编译; 到最后那里调用了 SetSysClock() 函数,
我们在进入到这个函数里看看,代码:
1 static void SetSysClock(void) 2 { 3 #ifdef SYSCLK_FREQ_HSE 4   SetSysClockToHSE(); 5 #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24MHz 6   SetSysClockTo24(); 7 #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36MHz 8   SetSysClockTo36(); 9 #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48MHz10   SetSysClockTo48();11 #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56MHz12   SetSysClockTo56();  13 #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14   SetSysClockTo72();15 #endif16  17  /* If none of the define above is enabled, the HSI is used as System clock18     source (default after reset) */ 19 }

又是一些条件编译,没事,因为之前之前宏定义的是
#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 72000000
所以程序进入到 SetSysClockTo72 函数中,看看这个函数里面:
  1 /**  2   * @brief  Sets System clock frequency to 72MHz and configure HCLK, PCLK2   3   *         and PCLK1 prescalers.   4   * @note  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used only after reset.  5   * @param  None  6   * @retval None  7   */  8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(void)  9 { 10 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= 0, HSEStatus = 0; 11    12   /* SYSCLK, HCLK,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    13   /* Enable HSE */    14   RCC->CR |= ((uint32_t)RCC_CR_HSEON); 15   16   /*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*/ 17   do 18   { 19     HSEStatus = RCC->CR & RCC_CR_HSERDY; 20     StartUpCounter++; //HSE_STARTUP_TIMEOUT重拾计数,系统便不适用PLL,而使用内部8MHz晶振 21   } while((HSEStatus == 0) && (StartUpCounter != HSE_STARTUP_TIMEOUT)); 22 23   if ((RCC->CR & RCC_CR_HSERDY) != RESET) 24   { 25     HSEStatus = (uint32_t)0x01; 26   } 27   else 28   { 29     HSEStatus = (uint32_t)0x00; 30   }   31 32   if (HSEStatus == (uint32_t)0x01) 33   { 34     /* Enable Prefetch Buffer */ 35     FLASH->ACR |= FLASH_ACR_PRFTBE; 36 37     /* Flash 2 wait state */ 38     FLASH->ACR &= (uint32_t)((uint32_t)~FLASH_ACR_LATENCY); 39     FLASH->ACR |= (uint32_t)FLASH_ACR_LATENCY_2;    40 41   42     /* HCLK = SYSCLK */ 43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HPRE_DIV1; 44       45     /* PCLK2 = HCLK */ 46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PPRE2_DIV1; 47      48     /* PCLK1 = HCLK */ 49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PPRE1_DIV2;               //APB1分频系数:2   craigtao 2014-4-4 50 51 #ifdef STM32F10X_CL 52     /* Configure PLL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 53     /* PLL2 configuration: PLL2CLK = (HSE / 5) * 8 = 40 MHz */ 54     /* PREDIV1 configuration: PREDIV1CLK = PLL2 / 5 = 8 MHz */ 55          56     RCC->CFGR2 &= (uint32_t)~(RCC_CFGR2_PREDIV2 | RCC_CFGR2_PLL2MUL | 5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FGR2_PREDIV1 | RCC_CFGR2_PREDIV1SRC); 58     RCC->CFGR2 |= (uint32_t)(RCC_CFGR2_PREDIV2_DIV5 | RCC_CFGR2_PLL2MUL8 | 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| RCC_CFGR2_PREDIV1_DIV5); 60    61     /* Enable PLL2 */ 62     RCC->CR |= RCC_CR_PLL2ON; 63     /*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*/ 64     while((RCC->CR & RCC_CR_PLL2RDY) == 0) 65     { 66     } 67      68    69     /* PLL configuration: PLLCLK = PREDIV1 * 9 = 72 MHz */ 70 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~(RCC_CFGR_PLLXTPRE | RCC_CFGR_PLLSRC | RCC_CFGR_PLLMULL); 71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(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| RCC_CFGR_PLLSRC_PREDIV1 | 7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FGR_PLLMULL9); 73 #else    74     /*  PLL configuration: PLLCLK = HSE * 9 = 72 MHz */ 75 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((uint32_t)~(RCC_CFGR_PLLSRC | RCC_CFGR_PLLXTPRE | 7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FGR_PLLMULL)); 77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(RCC_CFGR_PLLSRC_HSE | RCC_CFGR_PLLMULL9);        //PLL倍频系数:9   craigtao 2014-4-4 78 #endif /* STM32F10X_CL */ 79 80     /* Enable PLL */ 81     RCC->CR |= RCC_CR_PLLON; 82 83     /* Wait till PLL is ready */ 84     while((RCC->CR & RCC_CR_PLLRDY) == 0) 85     { 86     } 87      88     /*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 89 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((uint32_t)~(RCC_CFGR_SW)); 90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SW_PLL;    91 92     /*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 93     while ((RCC->CFGR & (uint32_t)RCC_CFGR_SWS) != (uint32_t)0x08) 94     { 95     } 96   } 97   else 98   { /* If HSE fails to start-up,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99          configuration.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*/100   }101     StartUpCounter = 0x11223344;102     HSEStatus = 0x22334455;103 }

又是一些条件编译,不用在乎,结合mcu手册,关键的两行代码:
/* PCLK1 = HCLK */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PPRE1_DIV2;               //APB1分频系数:2   craigtao 2014-4-4RCC->CFGR |= (uint32_t)(RCC_CFGR_PLLSRC_HSE | RCC_CFGR_PLLMULL9);        //PLL倍频系数:9   craigtao 2014-4-4
程序注释写得很明白,can使用的时钟是AHB低速APB1上的时钟,这里配置分频系数是 2 ; 时钟源是PLL提供
在往上一级时钟就是PLL时钟,PLL时钟倍频系数是 9 ;作为APB1的输入时钟源
HSE也就是外部接入的 8MHz 的晶振,作为PLL的输入时钟源,
总结一下时钟的流向:
        HSE (8 MHz) -------> PLL倍频 (9 倍 = 72 MHz) ---------> APB1分频 (1/2 倍 = 36MHz) ------> can工作时钟 = 36 MHz

二、can波特率配置
上面已经讲了,can工作的时钟是 : 36 MHz,清楚了这个以后,结合mcu手册,进行can波特率的设置,就从代码的角度讲解,看can波特率设置代码段:
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=CAN_SJW_1tq;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=CAN_BS1_3tq;
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=CAN_BS2_2tq;
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=60;

专用词汇名称在这里就不多讲解了,现在给出个公式: 8 (晶振) x 9 (PLL倍频) / 2 (APB1分频) / 60 / (1 + 3 + 2) = 0.1 = 100 (K)
得到can的通信波特率 100 K;
就套用这个公司,关键是得到can的时钟源,也就是第一里讲的内容,

网友A(2021-10-19):
能实现通信吗

网友B(2021-12-09):
只有一小部分代码,关键的没代码没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