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×16点阵LED显示器字符滚动显示(Proteus仿真+源码)单片机并行端口驱动

楼主(2018-01-21):
设计16×16点阵LED显示器的驱动电路,并编写程序实现在16×16点阵LED显示器上的字符滚动显示。16×16点阵LED显示器可由4块8×8点阵LED显示器构成。采用单片机并行端实现对16×16点阵LED显示器的驱动。
    电路方面主要包括以下3部分。
(a)设计单片机的最小系统(包括复位电路和外接的晶振电路),并确定相关元器件参数
(b)采用动态驱动的方式,设计单片机并行端口、移位寄存器、译码器或锁存器等与16×16点阵LED显示器的驱动电路,主要包括控制点阵LED行和列的连线。
(c)设计驱动点阵LED显示器时与单片机的控制连线。
     编写16×16点阵LED显示器字符(串)滚动显示程序,实现数字(0—9)或英文字符的滚动显示。

目录
1 选题背景    1
2 方案论证    1
2.1 课题要求    1
2.2 设计方案    1
3 16×16点阵LED显示器字符滚动显示过程设计论述    2
3.1 系统硬件框图设计    2
3.2 单片机AT89C51分析    2
3.3 系统原理图设计    2
3.3.1 外界晶振电路原理图设计    3
3.3.2 复位电路    3
3.3.3 系统原理总图    3
3.4 系统软件设计    4
3.4.1 程序流程图    4
3.4.2 软件代码    5
4 结果分析    6
4.1 程序调试与仿真    6
4.2 仿真结果    6
5 总结    7
参考文献    8
附录    9

下面是设计文档的部分内容预览:

#include <reg51.h>

#define  u8           unsigned char
#define  u16  unsigned int
#define  NUM   100
u8  code table1[]={
/*--  文字:   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8x16   --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
/*--  文字:  0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8x16   --*/
0xFF,0xF8,0xF7,0xEF,0xEF,0xF7,0xF8,0xFF,

…………限于本文篇幅 字库请从51黑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
/*--  文字:  9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8x16   --*/
0xFF,0xFF,0x73,0xBB,0xBB,0x77,0x0F,0xFF        ,

/*--  文字:   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8x16   --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
};
u8 i=0,j=0,m=0,n=0;
u16 z;
void main()
{
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P3=0x00;
        P1=0x00;
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for(i=0;i<152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z=NUM;z>0;z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i+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j-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>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(0X01<<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(0x01<<j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1[m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table2[m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z=NUM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=0;

        }
}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16×16点阵LED显示器字符滚动显示并口驱动 -

网友A(2018-12-25):
优秀,刚好需要。

网友B:
让我刷一手黑币好下载吧  哈哈哈哈哈 谢谢啦

网友C:
想要
不知道可不可以改成8乘16

网友D(2019-06-09):
很好,需要

网友E:
嗯嗯想要
不知道可不可以改成8乘8

网友F:
怎么用字库啊

网友G(2019-08-12):
程序多点备注就好了

网友H(2019-11-24):
哇好想下载,但是黑币不够

网友I:
下载的里面怎么没有程序

网友J:
我用过了,运行效果不错。谢谢楼主

网友K(2021-10-26):
仿真电路图用Proteus7.5打开 dsn文件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仿真电路图用Proteus7.5打开 dsn文件

必须要用7.5版本吗,高一点的版本可以吗

网友M(2022-12-02):
大佬,太需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