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T10传感器读不到正常的数据

楼主(2018-01-21):
第一位数总是读不到,出现乱码,也不会动

网友A:
那你读到的是什么?应该是什么?

网友B:
在保证接线正确的前提下,看一下IIC通信有没有正确的应答信号,若有正确的应答,建议手边有示波器的话抓一下波形,若没有示波器只能用该IIC驱动驱动另外一个IIC总线的期间测试。

网友B:
不过也可能是显示的原因,查看程序直接获取到的值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读到的是什么?应该是什么?

应该能读到正常的数据 而且用手摸着传感器也没有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保证接线正确的前提下,看一下IIC通信有没有正确的应答信号,若有正确的应答,建议手边有示波器的话抓一 ...

我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