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ILI9341彩屏版万年历仿真(DS3231时钟 240128LCD驱动源程序)

楼主(2018-01-21):
ILI9341tft屏幕的单片机驱动给广大网友做参考,由于时间写的参促,难免有错希望大家指出.
单片机彩屏版万年历仿真原理图如下(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)

单片机源程序如下(主程序):

#include <REGX55.H>
#include "TFT.H"
#include "TFT_GDI.H"
#include "DS3231.h" //如果不测试时间请注销它
void Travel_time();
void Display_stc(void);
void Display_dyn_time(void);//显示需更新的界面
void Display_dyn_rili(void);//显示需更新的界面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本程序用来学习彩屏应用,以及时钟写法,学习钟能深入了解51编程,让你展握编辑思想.
//时间调整程序,留给各位网友,发挥自己想象
//如果有能力,可以采用GPS调时.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ain()
{
        //写时间为了测试用,
        IIC_single_byte_write(0x00,0x54);
        IIC_single_byte_write(0x01,0x59);
        IIC_single_byte_write(0x02,0x23);

        IIC_single_byte_write(0x04,0x15);
        IIC_single_byte_write(0x05,0x02);
        IIC_single_byte_write(0x06,0x18);
        //不用测试时间请注销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Display_stc();
        Display_dyn_time();
        Display_dyn_rili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avel_time();
        }
}

TFT_GDI.C
#include "TFT.H"
#include "TFT_GDI.H"

void LcdPutStr(RECT rect,unsigned int color,unsigned int bkcolor,unsigned char* GB_font,unsigned int font_num)
{//四个参数分别起启地址X与Y,字体颜色,字体背景色,要显示数字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LCD_SetArea(rect);
        LCD_WR_REG(0x2C);//写储存器命令
        for(i=0;i<font_num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8;j>0;j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1==(GB_font[i]>>j-1&0x01))//判断字符位置是否有像素//--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irteColorData(color);//写入字体颜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//没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irteColorData(bkcolor);//没有则写入背景色
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void show816(unsigned int num_X, unsigned int num_Y,unsigned char* GB_font)
{
                RECT rect;//屏显示范围
                num_Y=239-num_Y-15;//屏坐标转换
                rect.top=num_X;
                rect.left=num_Y;
                rect.right=num_Y+15;
                rect.bottom=num_X+15;
                LcdPutStr(rect,0XF800,0XFfff,GB_font,16);
}
void show3216(unsigned int num_X, unsigned int num_Y,unsigned char* GB_font)
{//调用该涵数,num_X最大不要超过224,num_Y不超304
                RECT rect;//屏显示范围
                num_Y=239-num_Y-15;//屏坐标转换
                rect.top=num_X;
                rect.left=num_Y;
                rect.right=num_Y+15;
                rect.bottom=num_X+31;
                LcdPutStr(rect,0XF800,0XFfff,GB_font,32);
}
void show3264(unsigned int num_X, unsigned int num_Y,unsigned char* GB_font)
{
                RECT rect;//屏显示范围
                num_Y=239-num_Y-63;//屏坐标转换
                rect.top=num_X;
                rect.left=num_Y;
                rect.right=num_Y+63;
                rect.bottom=num_X+31;
                LcdPutStr(rect,0XF800,0XFfff,GB_font,255);
}

DS3231.c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<REGX55.H>
#include "DS3231.h"
#include <intrins.h>
sbit SCL        =        P3^0;  //时钟
sbit SDA        =        P3^1;  //数据
void delay_IIC(void)
{//IIC总线限速延时函数。
//该函数是空函数,延时4个机器周期。
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}
//void IIC_Init(void)
//{//IIC总线初始化函数

//   SDA=1;//释放IIC总线的数据线。
//   SCL=1;//释放IIC总线的时钟线。
//}
void IIC_start(void)
{//IIC总线产生起始信号函数

     SDA=1;//拉高数据线
     SCL=1;//拉高时钟线
     delay_IIC();
     SDA=0;//在时钟线为高电平时,拉低数据线,产生起始信号。
     delay_IIC();
     SCL=0;//拉低时钟线
}
void IIC_stop(void)
{//IIC总线产生停止信号函数
    SDA=0;//拉低数据线
    delay_IIC();
    SCL=1;//拉高时钟线。
    delay_IIC();
    SDA=1;//时钟时线为高电平时,拉高数据线,产生停止信号。
    delay_IIC();
}
bit IIC_Tack(void)
{//接收应答信号函数
    bit ack;//定义一个位变量,来暂存应答状态。
    SDA=1;//释放数据总线,准备接收应答信号。
    delay_IIC();
    SCL=1;//拉高时钟线。
    delay_IIC();
    ack=SDA;//读取应答信号的状态。
    delay_IIC();
    SCL=0;//拉低时钟线。
    delay_IIC();
    return ack;//返回应答信号的状态,0表示应答,1表示非应答。
}
void IIC_write_byte(unsigned char Data)
{//向IIC总线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函数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for(i=0;i<8;i++)//有8位数据
    {
        SDA=Data&0x80;//写最高位的数据
          delay_IIC();
          SCL=1; //拉高时钟线,将数写入到设备中。
        delay_IIC();
        SCL=0;//拉低时钟线,允许改变数据线的状态
        delay_IIC();
        Data=Data<<1;//数据左移一位,把次高位放在最高位,为写入次高位做准备
    }
}
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()
{//从IIC总线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函数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unsigned char Data;       //定义一个缓冲寄存器。
    for(i=0;i<8;i++)//有8位数据
    {
        SCL=1;//拉高时钟线,为读取下一位数据做准备。
        delay_IIC();
        Data=Data<<1;//将缓冲字节的数据左移一位,准备读取数据。
        delay_IIC();

        if(SDA)//如果数据线为高平电平。
            Data=Data|0x01;//则给缓冲字节的最低位写1。
        SCL=0;//拉低时钟线,为读取下一位数据做准备。
        delay_IIC();
    }
    return Data;//返回读取的一个字节数据。
}

void IIC_single_byte_write(unsigned char Waddr,unsigned char Data)
{//向任意地址写入一个字节数据函数
    IIC_start();//产生起始信号
    IIC_write_byte(0xd0);//写入设备地址(写)
    IIC_Tack();//等待设备的应答
    IIC_write_byte(Waddr);//写入要操作的单元地址。
    IIC_Tack();//等待设备的应答。
    IIC_write_byte(Data);//写入数据。
    IIC_Tack();//等待设备的应答。
    IIC_stop();//产生停止符号。
}
unsigned char IIC_single_byte_read(unsigned char Waddr)
{//从任意地址读取一个字节数据函数
    unsigned char Data;//定义一个缓冲寄存器。

    IIC_start();//产生起始信号
    IIC_write_byte(0xd0);//写入设备地址(写)
    IIC_Tack();//等待设备的应答
    IIC_write_byte(Waddr);//写入要操作的单元地址。
    IIC_Tack();//等待设备的应答。
    IIC_stop();//产生停止符号。

    IIC_start();//产生起始信号

    IIC_write_byte(0xd1);//写入设备地址(写)
    IIC_Tack();//等待设备的应答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05-13):
刚好需要,找了一波,可以的,感谢

网友B(2018-07-14):
下载后需要用winrar才能解压

网友C:
能不能发个完整版的。

网友D(2018-12-03):
刚好需要

网友E(2019-07-25):
下载了打不开

网友F(2019-11-23):
谢谢大佬,太牛逼了

网友G(2020-10-01):
正常玩TFT,剛好可以測試,測試完再報告結果。

网友G:
板子不一樣,沒辦法正確驅動,不過依然感謝你。

网友H(2021-02-20):
看着很好,点赞支持,谢谢分享,学习了

网友I:
真是学习好去处

网友J(2021-07-11):
这个屏哪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