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台灯制作 去掉二极管后功能不能实现

楼主:
你好,我在这个帖子中学到的制作蓝牙台灯
基于STC单片机的蓝牙台灯制作 带源码 原理图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84019-1.html
(出处: 单片机论坛)
我去掉了原先的二极管,将那个灯板换为usb口的小灯
但是蓝牙功能不能实现,为什么?
求助大神

网友A(2018-01-21):
求大神指导

网友B:
具体什么不能实现?是调光还是开关灯都不可以?还是蓝牙连接不上?

网友C:
l蓝牙模块的指示灯在配对成功后长亮,如闪烁则先设置模块后配对

网友D:
这电路并不复杂啊,蓝牙模块+单片机控制+LED 灯。
蓝牙模块部分与手机有关系,手机需要安装相应的蓝牙控制软件。
单片机控制部分只需烧录程序且元件无误就行。
LED 部分你换的 USB 小灯的功率不能大于 S8050 晶体管,且 USB 小灯的 LED 电路只能是并联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具体什么不能实现?是调光还是开关灯都不可以?还是蓝牙连接不上?

调光问题以及开关都不能实现,蓝牙可以连接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l蓝牙模块的指示灯在配对成功后长亮,如闪烁则先设置模块后配对

我知道,蓝牙连接没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这电路并不复杂啊,蓝牙模块+单片机控制+LED 灯。
蓝牙模块部分与手机有关系,手机需要安装相应的蓝牙控制 ...

手机端没有问题,蓝牙连接顺利。灯泡可以正常发光,5W左右,USB台灯就是我原先一个坏的台灯拆了,连接了usb而已。问题是蓝牙不能实现控制功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