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手机电池给单片机供电

楼主(2018-01-21):
怎么用手机电池给51单片供电,因为做的作品要保持续航性和体积,所以想用手机电池,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。

网友A:
手机电池是个不恒定的电压,且<5V,需要你设计一个DC-DC的升压器,虽然简单,但估计你不会。去淘一下,看看有无现成的。

网友B:
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适应锂电池的低电压单片机和元件模块了,如必须使用 5V 电源最好选择效率高的升压电路

网友C:
电池带保护板的直接接。
选那些可以在3-5V之间工作的。

网友D:
升压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