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b上位机+AM2301温湿度监测单片机下位机全套源码

楼主(2018-01-21):
这个装置中51单片机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模块的数值,然后通过串口发送给vb上位机

AM2301温湿度的下位机单片机源码:
#include <reg52.h>

unsigned char tmp;
void send_char(unsigned char txd);
void send_str();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ms);
void send_char(unsigned char txd);
void delay_us(unsigned int i);
void dht_init();
unsigned char read_byte();
void read_hum_temp();
void zhuanhuan();
unsigned int hum,temp; //定义湿度、温度(全局)
unsigned char hum_h,hum_l,temp_h,temp_l,check; //湿度高、低8位,温度高、低8位,校验位
unsigned char bai,shi,ge,bai1,shi1,ge1;

sbit dht=P1^1;

int main()
{
        TMOD = 0x20;     //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, 用于产生波特率
        TH1 = 0xFD;      // 波特率9600
        TL1 = 0xFD;
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//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
        PCON &= 0xef;    // 波特率不倍增
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// 启动定时器1
        IE = 0x0;        // 禁止任何中断

        dht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ad_hum_temp();
                zhuanhuan();
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5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5);
        }
}

//传感器初始化
void dht_init()
{
        dht=0;
        delay_us(50); //拉低延时500微秒,发送开始信号
        dht=1; //释放总线,延时30微秒
        delay_us(4);
        while(!dht); //拉低等待
        while(dht); // 拉高等待,即将传送数据
}

//读取一个字节数据
unsigned char read_byte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,byte=0,dat;
        for(n=0;n<8;n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dht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4); //理论上28us<延时<70us,此处写2--6都可以
                dat=0;
                if(dht)
                dat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dht);
                byte<<=1;
                byte|=dat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byte;
}

//读取40位数据
void read_hum_temp()
{
        dht_init();
        hum_h=read_byte();  //读湿度
        hum_l=read_byte();
        temp_h=read_byte(); //读温度
        temp_l=read_byte();
        check=read_byte();  //读校验
        while(!dht);        // 等待低电平结束
        dht=1;              //最后拉高总线
}

//数据转换,提取各位数字
void zhuanhua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;
        a=hum_h+hum_l+temp_h+temp_l;
        if(a==chec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um=temp=0;
                hum=((hum|hum_h)<<8)|hum_l;
                temp=((temp|temp_h)<<8)|temp_l;
                bai=temp/100+0x30;
                shi=temp%100/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ge=temp%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bai1=hum/100+0x30;
                shi1=hum%100/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ge1=hum%10+0x3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bai=shi=ge=bai1=shi1=ge1=0;
}

// 传送一个字符
void send_char(unsigned char txd)
{
        SBUF = txd;
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// 等特数据传送
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//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
}

// 传送字串
void send_str()
{
        send_char(bai);
        send_char(shi);
        send_char('.');
        send_char(ge);
        //delay_us(200);
        send_char(bai1);
        send_char(shi1);
        send_char('.');
        send_char(ge1);
}

//延时
void delay_us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/ 延时子程序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m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255; i++);
        }
}

蓝牙,电脑端进行实时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