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并行口驱动的两个5×7点阵LED显示器字符显示的仿真设计

楼主(2018-01-21):
设计单片机并行口控制的两个5×7点阵LED显示器的驱动电路,并编写程序实现在两个5×7点阵LED显示器上的字符显示。
    电路方面主要包括以下3部分。
(a)设计单片机的最小系统(包括复位电路和外接的晶振电路),并确定相关元器件参数。
(b)采用动态驱动的方式,设计单片机并行端口与两个5×7点阵LED显示器的驱动电路,包括控制点阵LED行和列的连线。
(c)设计点阵LED的给电流电路(单片机并行端口接上拉电阻)。
     编写单片机并行口控制(驱动)两个5×7点阵LED显示器字符(串)显示程序,结合要显示信息的(字符)字模,实现数字(0—9)或简单的英文字符的显示。显示方式和内容自定,如每隔一段时间循环显示数字0—9 或英文字符。

#include <reg51.h>

#define  u8          unsigned char  //无符号字符型
#define  u16  unsigned int
#define  SPEED   1000
u8  code table[]=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 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0xFF,0xFF,0xFF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 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0xFF,0xFF,0xFF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0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1,0xDD,0xC1,0xFF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1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ED,0xC1,0xFD,0xFF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2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D9,0xD5,0xCD,0xFF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3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D5,0xD5,0xC1,0xFF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4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3,0xEB,0xC1,0xFB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5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0xC5,0xD5,0xD1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6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0xC1,0xD5,0xD1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7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0xCF,0xDF,0xC1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8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0xC1,0xD5,0xC1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9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0xC5,0xD5,0xC1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 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0xFF,0xFF,0xFF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--  文字:     --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                };

u8        i,k,m=0,n=0;
u16 j;
void main()
{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P3=0X0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SPEED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10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i+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k-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>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(0X01<<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12-31):
感觉很有用,茅塞顿开。

网友B(2019-04-29):
有没有proteus的原理图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