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HC154驱动的两个5×7点阵LED显示器字符显示仿真与源码

楼主(2018-01-21):
设计单片机并行口和4-16译码器74HC154驱动(控制)的两个5×7点阵LED显示器的驱动电路,并编写程序实现在两个5×7点阵LED显示器上的字符显示。
    电路方面主要包括以下3部分。(a)设计单片机的最小系统(包括复位电路和外接的晶振电路),并确定相关元器件参数。(b)采用动态驱动的方式,设计单片机并行端口和74HC154控制(驱动)两个5×7点阵LED显示器的驱动电路,包括控制点阵LED行和列的连线(由单片机并行端口和74HC154分别驱动)。(c)设计点阵LED的给电流电路(单片机并行端口接上拉电阻)。

     编写单片机控制两个5×7点阵LED显示器字符显示程序,实现数字(0—9)或简单的英文字符的信息显示。显示方式和内容自定,如每隔一段时间循环显示数字0—9 或英文字符。

#include <reg51.h>

//字形码****按列取模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[]={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E3,0xDD,0xDD,0xE3,0xFF,/*"0",0*//* (5 X 7 , 宋体 ) 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DD,0xC1,0xDF,0xFF,/*"1",1*//* (5 X 7 , 宋体 ) 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DB,0xCD,0xD5,0xDB,0xFF,/*"未命名文件",0*//* (5 X 7 ) *///0xD9,0xCD,0xD5,0xD9,0xFF,/*"2",2*//* (5 X 7 , 宋体 ) 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D5,0xD5,0xEB,0xFF,/*"未命名文件",0*//* (5 X 7 ) *///0xDD,0xD9,0xD9,0xE5,0xFF,/*"3",3*//* (5 X 7 , 宋体 ) 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E7,0xEB,0xC1,0xEF,0xFF,/*"未命名文件",0*//* (5 X 7 ) *///0xF7,0xEB,0xEB,0xC1,0xFF,/*"4",4*//* (5 X 7 , 宋体 ) 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D1,0xD5,0xC5,0xFF,/*"未命名文件",0*//* (5 X 7 ) *///0xD1,0xD5,0xD5,0xC5,0xFF,/*"5",5*//* (5 X 7 , 宋体 ) 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E3,0xD5,0xD5,0xC7,0xFF,/*"6",6*//* (5 X 7 , 宋体 ) 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D,0xC5,0xF9,0xFD,0xFF,/*"7",7*//* (5 X 7 , 宋体 ) 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C9,0xD5,0xD5,0xC9,0xFF,/*"8",8*//* (5 X 7 , 宋体 ) 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1,0xD5,0xD5,0xE3,0xFF,/*"9",9*//* (5 X 7 , 宋体 ) 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};
void delay(int c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c;i++)
        for(j=0;j<10;j++);
}
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unsigned int b=0;      //显示偏移控制,
        unsigned char a;        //控制移动间隔时间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if(a>20) //移动间隔时间;取值0--255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b+=1;
                if(b>=130) b=0; //显示到最后一个字,回头显示,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i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1[j+b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j+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}
}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07-16):
5*7个led可以借鉴,用Proteus 7.5仿真成功

网友B(2019-03-20):
硬件不用这么复杂,用FD6551就能实现,只需2个IO口,SOP16封装,无需外围阻容件

网友C(2021-07-02):
楼主,就是我下载的附件里那个main.c文件里源程序怎么打开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就是我下载的附件里那个main.c文件里源程序怎么打开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
我是下载后点这个里面没有源程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
就是这个

网友C:
啊,我的我的,你发的动图里就投全部代码,没注意,2333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啊,我的我的,你发的动图里就投全部代码,没注意,2333

你在压缩包里面打开的,压缩软件只为你解压了你点的那一个文件,当然看不到啊,正确的方式是,全部解压后打开,兄弟是第一次用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在压缩包里面打开的,压缩软件只为你解压了你点的那一个文件,当然看不到啊,正确的方式是,全部解压后打开 ...

是第一次用

网友E(2023-02-28):
老哥我基础不太好想学习一下,可以看一下这个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