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塔小蛮腰套件问题 十层到十五层不亮

楼主(2018-01-21):
小蛮腰电子套件十层到十五层不亮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第一:我们不能瞎子摸象啊,你什么都不给我们看——程序、硬件、电路......,再说,这个故障也不是典型的嘛
第二:套件嘛,有操作说明,看看接头处什么的,自己先找找嘛
第三:还不行,找个附近的同学、老师手把手教哦

网友B:
意见同上

网友C:
您要找有魔法的水晶球才知道是什么原因

喃喃念咒语,用手轻抚水晶球。然后水晶球中显示出您想要看见的事。

楼主:
在淘宝买的电子套件,按照图纸一一焊接好后一到九层能正常亮,十层到十五层没有反应,万用表测量线路焊接都是正常的,单片机换了一片故障也是一样的

网友D:
烧个例程进去,先排除软件问题。软件没问题再查硬件。不然没有方向,不好查的。

网友E:
都是接数字集成电路扩展的,线路焊接都正常换单片机问题依旧,那么最该查的应该是此段电源了

网友F:
这样扔个问题走人,叫别人这么回答

网友G(2018-11-03):
检查一下LED有没有把正负极接反

网友H:
楼层高了 电压上不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