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。怎么用STC12C5A60S2的蜂鸣器放音乐

楼主(2018-01-21):
求助各位大神,怎么用STC12C5A60S2的蜂鸣器放音乐啊,虽然有学过C语言,但是看到好多类似的单片机程序还是一脸蒙蔽。。。头一次接触单片机。谢谢各位大神了

网友A:
通过控制蜂鸣器的开关时间来生成调子,网上有很多蜂鸣器的曲谱,改改用就好了

网友B:
从网上直接搜索例程,现在这种做蜂鸣器的很简单

网友C:
给你一个例程看看。
/*
本实例利用无源蜂鸣器发出音乐声音。
还用到了定时计数器0
*/
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voice=P1^5;//蜂鸣器接口

uchar code sound[]={0xff,

0x30,0x10,0x2b,0x10,0x26,0x80,0xff,0x40,0x30,0x20,0x30,0x10,0x39,0x10,
0x40,0x80,0xff,0x40,0xff,0x20,0x40,0x20,0x26,0x20,0x26,0x10,0x2b,0x10,
0x2b,0x40,0xff,0x20,0x40,0x20,0x26,0x20,0x2b,0x20,0x2b,0x80,0xff,0x40,
0xff,0x10,0x40,0x10,0x40,0x10,0x40,0x10,0x1c,0x20,0x20,0x20,0x1c,0x20,
...
0x30,0x80,0x00};

uchar zdjs=0, jp;

void del(yj);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int dpjs=0;
        uchar yj;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IE=0x82;
        TL0=0xf0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zdjs=0;
                dpjs++; yj=sound[dpjs];
                dpjs++; jp=sound[dpjs];
                while(zdjs!=j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j!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j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=!voic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(yj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pj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(j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0xd8;
        TL0=0xf0;
        zdjs++;
}

void del(yj)
{
        uchar yj2=2;
        while(yj!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yj2!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j2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j2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j--;
        }
}

网友D:
先读通单片机原理,C语言再好只是语言好,与懂不懂单片机无关!

网友E:
利用IO口输出PWM波来驱动三极管,从而驱动蜂鸣器,曲子的话,网上都能百度到的

楼主:
谢谢各位,太感谢了

网友F:
找到你需要的曲谱在稍微修改,在单片机中运行看看看看效果咋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