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多个.C文件报错的求助 我相信初学者也会遇见

楼主:
我使用多个.C文件  总是出问题。
对于我们这样的菜鸟 我相信初学者也会遇见  特来求助
#ifndef _TYPEDEF_H_
#define _TYPEDEF_H_

typedef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uint8;          //  8 bits
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       uint16;         // 16 bits
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       uint32;         // 32 bits

typedef ch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8;           //  8 bits
typedef short 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16;          // 16 bits
typedef long int                    int32;          // 32 bits

#endif

我定义.C文件后在DELAY.C中调用。想每个函数使用 uint8 uint16 等 替代 unsigned char 这些  数据类型。但是总是出错 我把代码贴出来看看。报错代码如下
DELAY.H(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cnt', expected ')'

我在.H文件里面已经声明了  还报错 所附近语法有问题 。

我吧这个声明删掉后  在我调用的.C文件前面重新声明就不报错  为什么呢  不是说在.H里面声明后 添加这个.H就可以正常调用吗

如下图 居然就可以了  是什么原因。  这个声明为什么不起作用哦。 同时可以介绍下多个.C的 IO口定义 和变量常理 到底是定义在.C 还是.H里面吗

网友A(2018-01-22):
好好学学基础知识。#include "aaaa.xxx"的意思是把aaaa.xxx的内容原封不动复制到该处的意思。在你举例的delay.h中,你并没有定义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好学学基础知识。#include "aaaa.xxx"的意思是把aaaa.xxx的内容原封不动复制到该处的意思。在你举例的del ...

#ifndef __Delay_H_
#define __Delay_H_
#include"TYPEDEF.H"

是要这样写吗

       #endif

网友C:
把#include "TYPEDEF.h" 放在DELAY.h 函数声明的前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#ifndef __Delay_H_
#define __Delay_H_
#include"TYPEDEF.H"

是的,没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