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7-200PLC+变频一拖三恒压供水全套工艺图

楼主(2018-01-22):
系统控制工艺要求
1.  供水压力恒定,波动要小,尤其是在换泵时.
2.  三台泵根据压力的设定采用先开先停的原则.
3.  能实行自动按时轮换切换泵,防止某一台泵长时间运行而烧坏及防止某一台泵长时间不
用而锈死.
4.  要保护和报警功能
5.  .为了检修方便,设手动功能.
6.  要水池防抽空功能.
7.  为防止系统给变频器反送电,造成变频器烧毁,KM1 与 KM2,KM3 与 KM4,KM5 与 KM6
必须进行机械互锁.
选型
1.  PLC:  采用西门子S7-200 型,CPU224,
2.  变频器:ABB/ACS400型7.5KW,
3.  PID:选具有压力显示的 PID 调节器.
工作原理:
1.  利用变频器的两个可编程继电器输出端口,RO1 和 RO2 进行功能设定,当变频器达到最高频率时,RO1 的常开触点 RO1B-RO1C 闭合,  当变频器达到最低频率时,RO2 的常开触点RO2B-RO2C闭合,可以作为CPU224 的输入信号,判断是否进行加泵和切泵
2.  为了节省成本,不采用模拟模块 EM235,而采用 PID 调节器,由于采用了 PID 调节器,而不用变频器内部的PID,设置变频器时将FACTORY 设置成 0 就可以了
3.  .变频器的运行要根据PLC输出Q1.0 (DCOMI-DI2) 是否闭合来确定,变频器的停止要根据PLC输出Q0.7  (DCOMI-DI1) 是否闭合来确定,设置变频器时将变频器的内部继电器RO1,RO2设置成频率到达就可以了
PLC
1.  201 接变频器的 DCOM1.202,203 接变频器的 DI1,DI2.变频器的 RO1 的常开触点接到PLC的I0.0,RO2 变频器的RO2的常开触点接到PLC的 I0.1
2.  KA为自动/手动中间继电器, 中间继电器 KA的常开触点接 I0.3.
3.  主程序含调节程序和电机切换程序,加机程序及减机程序, 4.  子程序实际是清零程序,在 PLC 上电时,先将 VD200,VD201,VD260赋值为零,作为中继
的M复位.
5.  在主程序中 T56,T57 为变频器的频率上下限到达滤波时间继电器,用于稳定系统,VB200为变频泵的泵号,VB201为工频泵运行的总台数,VD260为倒泵时间存储器.

完整文档下载(共12页):
西门子S7-200PLC

网友A:
第一次获得这么详细的资料,谢谢楼主了

网友B(2018-09-11):
刚上大二就弄这实验,这图纸我特别需要

网友C(2018-10-28):
难得看到这么详细的资料,感谢

网友D(2019-02-21):
PLC入门来学习请多指教

网友E(2019-06-03):
我也来学习一下,写个真空泵的程序试试

网友F(2020-03-03):
还可以,有注释就更好了

网友G:
谢谢分享,对今后的学习很有帮助

网友H:
有机会学习下

网友I:
程序明显有问题,确定是最终版,

网友J(2021-03-26):
赞,用什么软件画的梯形图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