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02液晶显示程序

楼主(2018-01-22):
#include<reg52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;//数据类型宏定义
sbit BF = P0^7;//BF代表P0的最高位
sbit EN = P2^5;//LCD使能端---随电路设计调整
sbit RS = P1^0;//指令/数据
sbit RW = P1^1;//读/写
sbit s1=P3^4;
void wait(void)//读状态,如果忙就继续检查;如果闲,就执行后续语句
{
         P0=0xFF;

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RS=0;
                 RW=1;
                 EN=0;
                 EN=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while (BF==1);        //(bit)()
         EN=0;
}

//写数据函数---显示
void w_dat(uint8 dat)
{
        wait();
        EN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N=1;
        EN=0;
}

void w_cmd(uint8 cmd)//写指令函数--执行cmd代码
{
        wait();//等待函数
        EN=0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N=1;
        EN=0;
}

void Init_LCD1602(void)
{
        w_cmd(0x38);//写指令0x38--显示模式
        w_cmd(0x0c);//0000 1100--打开显示
        w_cmd(0x06);
        w_cmd(0x01);
}
main()
{
        Init_LCD1602();//调用LCD函数
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w_cmd(0x80+0x31);  //确定显示的位置--写指令
        //代码为具体的地址值  0x80=0x80+0x00
        w_dat('A'); //显示一个字符 A   'A'
        while(1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