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单片机的智能花卉培养装置源码

楼主:
光照检测,外围环境变暗时,指示灯亮,5s后指示灯灭,生物补给灯亮,外围环境恢复光亮时,生物补给灯灭,
土壤湿度检测,土壤过干时,水泵抽水,土壤变湿润时,水泵停止工作
温度检测,温度过高时,风扇启动,使空气流通来降温,温度适宜时,风扇停止,12864会显示这三个环境因素的情况

单片机源程序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"dht12.h"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///*TS12864A-3 端口定义*/
//#define LCD_data  P0             //数据口
//sbit LCD_RS  =  P3^4;            //寄存器选择输入
//sbit LCD_RW  =  P3^5;            //液晶读/写控制
//sbit LCD_EN  =  P3^6;            //液晶使能控制
//sbit LCD_PSB =  P3^7;            //串/并方式控制

///*     89c52 端口定义*/
//sbit turang=P1^3;
//sbit choushui=P2^5;
//sbit feng=P1^7;
sbit guang=P2^1;
sbit zhao=P2^2;
sbit guangbu=P2^4;
//uchar chun ;
//uchar i;

//uchar code dis1[] = {"智能花卉培养装置"};
//uchar code dis2[] = {"光照:"};
//uchar code dis3[] = {"温度:"};
//uchar code dis4[] = {"湿度:"};
//uchar code dis5[] = {"适宜"};
//uchar code dis6[] = {"较暗"};
//uchar code dis7[] = {"适宜"};
//uchar code dis8[] = {"偏高"};
//uchar code dis9[] = {"适宜"};
//uchar code dis0[] = {"干燥"};
//

//#define delayNOP(); {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};
//uchar IRDIS[2];
//uchar IRCOM[4];
//void delay0(uchar x);  //x*0.14MS
//void beep();
//void  dataconv();
//void lcd_pos(uchar X,uchar Y);  //确定显示位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延时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int ms)
{
    while(ms--)
        {
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for(i=0;i<250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检查LCD忙状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lcd_busy为1时,忙,等待。lcd-busy为0时,闲,可写指令与数据。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bit lcd_busy()
// {
//    bit result;
//    LCD_RS = 0;
//    LCD_RW = 1;
//    LCD_EN = 1;
//    delayNOP();
//    result = (bit)(P0&0x80);
//    LCD_EN = 0;
//    return(result);
// }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写指令数据到LC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RS=L,RW=L,E=高脉冲,D0-D7=指令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void lcd_wcmd(uchar cmd)
//{
//   while(lcd_busy());
//    LCD_RS = 0;
//    LCD_RW = 0;
//    LCD_EN = 0;
//    _nop_();
//    _nop_();
//    P0 = cmd;
//    delayNOP();
//    LCD_EN = 1;
//    delayNOP();
//    LCD_EN = 0;
//}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写显示数据到LC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RS=H,RW=L,E=高脉冲,D0-D7=数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void lcd_wdat(uchar dat)
//{
//   while(lcd_busy());
//    LCD_RS = 1;
//    LCD_RW = 0;
//    LCD_EN = 0;
//    P0 = dat;
//    delayNOP();
//    LCD_EN = 1;
//    delayNOP();
//    LCD_EN = 0;
//}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void lcd_init()
//{

//    LCD_PSB = 1;         //并口方式
//
//    lcd_wcmd(0x34);      //扩充指令操作
//    delay(5);
//    lcd_wcmd(0x30);      //基本指令操作
//    delay(5);
//    lcd_wcmd(0x0C);      //显示开,关光标
//    delay(5);
//    lcd_wcmd(0x01);      //清除LCD的显示内容
//    delay(5);
//}
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 延时x*0.14ms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void delay0(uchar x)    //x*0.14MS
//{
//  uchar i;
//  while(x--)
// {
//  for (i = 0; i<13; i++) {}
// }
//}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 设定显示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void lcd_pos(uchar X,uchar Y)
//{
//   uchar  pos;
//   if (X==0)
//     {X=0x80;}
//   else if (X==1)
//     {X=0x90;}
//   else if (X==2)
//     {X=0x88;}
//   else if (X==3)
//     {X=0x98;}
//   pos = X+Y ;
//   lcd_wcmd(pos);     //显示地址
//}

//void Lcd()
//{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    显示屏初始化     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//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
//
//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       显示屏        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第一行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    lcd_pos(0,0);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
//     i = 0;
//    while(dis1[i] != '\0')
//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字符
//       lcd_wdat(dis1[i]);
//       i++;
//     }
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       显示屏        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第二行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    lcd_pos(1,0);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
//     i = 0;
//    while(dis2[i] != '\0')
//     {
//       lcd_wdat(dis2[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//       i++;
//     }

//           lcd_pos(1,3);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4个字符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0;

//         if(guang==0)
//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dis5[i] != '\0'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5[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//                i++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dis6[i] != '\0'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6[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//                i++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}
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       显示屏        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第三行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 lcd_pos(2,0);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
//     i = 0;
//
//    while(dis3[i] != '\0')
//     {
//       lcd_wdat(dis3[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//       i++;
//     }

//                lcd_pos(2,3);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4个字符
//        i = 0;

//                if(chun<25)
//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dis7[i] != '\0'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7[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//                i++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dis8[i] != '\0'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8[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//                i++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}
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       显示屏        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第四行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lcd_pos(3,0);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
//     i = 0;
//     while(dis4[i] != '\0')
//     {
//       lcd_wdat(dis4[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//       i++;
//     }

//          lcd_pos(3,3);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4个字符
//     i = 0;
//         if(turang==0)
//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dis9[i] != '\0'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9[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//                i++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dis0[i] != '\0'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0[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//                i++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}

//}

///*******温度检测******/
//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void Temperature()
//{
//
//
//           struct DHT12_Message dht11;
//          init_dht11();
//          dht11=get_data_dht11();
//         chun= (dht11.temperature_shi-48)*10+(dht11.temperature_ge-48);
//   if(chun>25)
//
//   {
//    feng=0;

//   }
//        else
//        {
//         feng=1;
//
//        }
//}

//                 /*****土壤湿度检测******/
//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void Soil()
//{

//
//
//                if(turang==0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choushui=1;
//
//        }
//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{
//         choushui=0;
//        }

//}

                  /*****光照检测******/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llumination()
{
                  if(guang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ao=1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