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通过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以及加减速

楼主(2018-01-22):
楼主小白,有没有人能够帮忙写个程序控制,现在第一步都没做出来,都无法让电机转起来。有没有大神帮帮忙

这个是驱动器

这个是驱动器

步进电机丝杠滑块

步进电机丝杠滑块

网友A:
51单片机控制么

网友B:
驱动器控制部分的电压你看了吗?是5V还是24V的?

楼主:
是的,通过51输入到再到驱动器,再控制步进电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驱动器控制部分的电压你看了吗?是5V还是24V的?

驱动器部分电压是24V的

网友C:
你的接线是不是有问题啊。
我在网上找到你这个驱动器
人家是有电路连接图的:

你把脱机接上干什么呢?

网友D(2018-04-02):
最简单的方法。。。。脉冲+ 方向 并联到 单片机vcc     方向链接到单机io 口通过 低高电平实现换方向   脉冲-  2个办法 第一办法 单片机端口取返  产生脉冲信号  。。。。

网友D:
第二个办法通过pwm 进行调速度      需要说明公用端有的驱动需要链接电阻
脱机 可以不连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