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三极管吗?

楼主(2018-01-22):
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9031三极管吗

网友A:
可以直接驱动PNP小功率三极管,如果是NPN小功率管可以加上拉电子提高驱动能力

网友B:
加个限流电阻,单片机输出的电压3V或者5V,直接连接会对三极管起不到驱动的作用,需要加电阻限流降压

网友C:
当然可以。

网友D:
当然可以的。

网友E:
学过模拟电路就直接应用。

网友F:
你说的是9013吧?新型单片机可以软件设置IO口强推挽输出,也就是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,不需要通过三极管。普通单片机也能驱动三极管,罐电流20ma,pnp型发射极接电源正,集电极接负载到地,基极接电阻到单片机IO口,低电平工作。npn型三极管基极需要加上啦电阻,高电平工作。由于单片机上电时先输出高电平,所以怕误动作,所以一般都是用pnp型低电平工作。新型单片机可以设置io口上电低电平。

网友G:
可以啊,但一定要加限流电阻

网友H:
驱动小功率npn三极管比较合适,考虑到三极管基极电流较小,需在基极串限流1-2k电阻,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,发热不大。

网友I:
当然可以的

网友J:
可以的,以上说的很清楚了。

网友K:
三极管基极得加限流电阻的,不然有可能烧单片机

网友L:
肯定可以,但是要加限流电阻

网友M:
大多数情况下,甚至可以驱动中功率双极型开关管,以及大功率场效应开关管。

网友N(2021-05-15):
引用 网友L:
肯定可以,但是要加限流电阻

要加多大的,怎么加

网友O:
应该可以,但是最好加一个两三千欧的电阻

网友P:
可以直接驱动,不过管子基极要串入一个4.7K-10K的电阻

网友Q:
8楼说的最完整专业,普通51单片机输出驱动三极管要根据NPN或PNP分别对待。电阻是根据驱动电流和三极管放大倍数决定的,要达到深饱和管压降Vce0才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