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单片机程序代码问题 如果是取高位的话,那是怎么取法的?

楼主(2018-01-22):
代码如下:
char TIME[7] = {0x00, 0x57, 0x10, 0x23, 0x05, 0x02, 0x17};

LCD12864_W(0x30+TIME[6]/16);
LCD12864_W(0x30+(TIME[6]&0x0f));

请问下:TIME[6]/16, 是什么意思的?
0x17/16=啥?
如果是取高位的话,那是怎么取法的?

网友A:
TIME[6]/16<==>TIME[6]>>4

网友B:
其实从代码的效率看,除法效率低(运行的慢),右移好些。

网友C:
地板说法不完全的,在此还是错的。单字节除法一条指令便可完成,而/16用移位需要4条指令.

网友D:
2路直流电机驱动模块正反转PWM调速+双H桥步进电机迷你电机驱动

网友E:
主要看你使用的芯片,除法和移位如何执行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地板说法不完全的,在此还是错的。单字节除法一条指令便可完成,而/16用移位需要4条指令.

单字节除法4周期指令,移位指令1周期指令。在这里刚刚好执行时间是一样的。

网友C:
版主说的很对!
只是移位四次后无法保证高四位=0,为此还需要……

倒不如用 SWAP,再加一条高四位屏蔽令,也能达成除以16的目的,且也只用2个周期。

网友F:
只是移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