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不同P口数码管显示仿真+源码

楼主(2018-01-22):
此程序可使用不同P口的任意单片机引脚驱动数码管显示。包含程序和仿真,仿真已验证OK。

分享给各位学习参考。

#include "reg51.h"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   //重命名关键字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                //重命名关键字

sbit K1=P3^0;                //开始/暂停
sbit K2=P3^1;                //复位

sbit GPIO_A=P1^0;        //数据端a
sbit GPIO_B=P0^1;        //数据端b
sbit GPIO_C=P1^1;        //数据端c
sbit GPIO_D=P1^2;        //数据端d
sbit GPIO_E=P0^2;        //数据端e
sbit GPIO_F=P1^3;        //数据端f
sbit GPIO_G=P0^3;        //数据端g
sbit GPIO_H=P1^4;        //数据端dp
sbit L1=P2^0;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1位选
sbit L2=P2^1;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2位选
sbit L3=P2^2;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3位选

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[10] = {0,1,2,3,4,5,6,7,8,9};
//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的显示码

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[3];
//用来存放要显示的3位数的值

uchar i,Key_Flag_Idx;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uint Second_Counts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bit Key_Stat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
void DelayMS(uint ms)           //延时子函数
{
        uchar 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for(t=0;t<120;t++);
}

void DuanXuan(unsigned char dat)           //发送段码0~9
{
        if(dat==0)
        {GPIO_H=0;GPIO_G=0;GPIO_F=1;GPIO_E=1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0'
        if(dat==1)
        {GPIO_H=0;GPIO_G=0;GPIO_F=0;GPIO_E=0;GPIO_D=0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0;}        //'1'
        if(dat==2)
        {GPIO_H=0;GPIO_G=1;GPIO_F=0;GPIO_E=1;GPIO_D=1;GPIO_C=0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2'
        if(dat==3)
        {GPIO_H=0;GPIO_G=1;GPIO_F=0;GPIO_E=0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3'
        if(dat==4)
        {GPIO_H=0;GPIO_G=1;GPIO_F=1;GPIO_E=0;GPIO_D=0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0;}        //'4'
        if(dat==5)
        {GPIO_H=0;GPIO_G=1;GPIO_F=1;GPIO_E=0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0;GPIO_A=1;}        //'5'
        if(dat==6)
        {GPIO_H=0;GPIO_G=1;GPIO_F=1;GPIO_E=1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0;GPIO_A=1;}        //'6'
        if(dat==7)
        {GPIO_H=0;GPIO_G=0;GPIO_F=0;GPIO_E=0;GPIO_D=0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7'
        if(dat==8)
        {GPIO_H=0;GPIO_G=1;GPIO_F=1;GPIO_E=1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8'
        if(dat==9)
        {GPIO_H=0;GPIO_G=1;GPIO_F=1;GPIO_E=0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9'
        if(dat==10)
        {GPIO_H=0;GPIO_G=0;GPIO_F=0;GPIO_E=0;GPIO_D=0;GPIO_C=0;GPIO_B=0;GPIO_A=0;}        //全灭
}

void DuanXuan2(unsigned char dat)           //发送段码0.~9.
{
        if(dat==0)
        {GPIO_H=1;GPIO_G=0;GPIO_F=1;GPIO_E=1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0.'
        if(dat==1)
        {GPIO_H=1;GPIO_G=0;GPIO_F=0;GPIO_E=0;GPIO_D=0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0;}        //'1.'
        if(dat==2)
        {GPIO_H=1;GPIO_G=1;GPIO_F=0;GPIO_E=1;GPIO_D=1;GPIO_C=0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2.'
        if(dat==3)
        {GPIO_H=1;GPIO_G=1;GPIO_F=0;GPIO_E=0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3.'
        if(dat==4)
        {GPIO_H=1;GPIO_G=1;GPIO_F=1;GPIO_E=0;GPIO_D=0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0;}        //'4.'
        if(dat==5)
        {GPIO_H=1;GPIO_G=1;GPIO_F=1;GPIO_E=0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0;GPIO_A=1;}        //'5.'
        if(dat==6)
        {GPIO_H=1;GPIO_G=1;GPIO_F=1;GPIO_E=1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0;GPIO_A=1;}        //'6.'
        if(dat==7)
        {GPIO_H=1;GPIO_G=0;GPIO_F=0;GPIO_E=0;GPIO_D=0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7.'
        if(dat==8)
        {GPIO_H=1;GPIO_G=1;GPIO_F=1;GPIO_E=1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8.'
        if(dat==9)
        {GPIO_H=1;GPIO_G=1;GPIO_F=1;GPIO_E=0;GPIO_D=1;GPIO_C=1;GPIO_B=1;GPIO_A=1;}        //'9.'
}

void DigDisplay()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子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int j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
        L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选
        DuanXuan(DisplayData[0]);//发送段码
        j = 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间隔时间设定
        while(j--);
        L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      L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选
        DuanXuan2(DisplayData[1]);//发送段码
        j = 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间隔时间设定
        while(j--);
        L2=1;

        L3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选
        DuanXuan(DisplayData[2]); //发送段码
        j = 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间隔时间设定
        while(j--);
        L3=1;
}

void Key_Event_Handle()                 //处理按键事件
{
        if(Key_State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Flag_Idx=(Key_Flag_Idx+1)%2;           //让变量Key_Flag_Idx保持在小于2的值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_Flag_Idx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DuanXuan(10);
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方式1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:50ms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tate!=K1)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按键按下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=K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Event_Handle();          //执行按键处理函数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按键按下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零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_Count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零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_Idx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 DIG_CODE[Second_Counts/100%10];          //显示百位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] = DIG_CODE[Second_Counts/10%10];          //显示十位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2] = DIG_CODE[Second_Counts%10];          //显示个位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数码管显示函数
    }
}

//T0中断函数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9-10-16):
学习中,非常感谢

网友B(2020-03-09):
特别感谢,纠结这个不同口的段接法很久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