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 我觉得这个程序的意思应该是亮一阵然后暗,为什么这个循环会有闪烁

楼主(2018-01-22):
问题:我觉得这个程序的意思应该是亮一阵然后暗,为什么这个循环会有闪烁,这个程序的执行顺序是什么?谢谢。
#include"reg52.h"
sbit led1=P2^0;
unsigned int a;
void main()
{
  a=50000;
led1=0;
while(a--);//问题:这里的循环不是起延长时间的作用吗?使led1一直亮,之后就暗吗?为什么会闪烁
led1=1;
  a=50000;
while(a--);
}

网友A:
因延时比较短,视觉效果是闪烁的。

网友B:
led1=0(亮),延时(大约是0.5S),然后led1=1(灭)延时(大约是0.5S),不就是闪烁吗?

你的程序少了一句(红色的行)

void main()

{
while(1)
{
  a=50000;
led1=0;
while(a--);
  a=50000;
while(a--);
}
}

网友C:
这是用来延时的,也可以用嵌套的for循环,都有延时的作用

网友D:
修改合适的延迟时间,看看咋样

网友E:
你这里延时做的不太对,就是上面说,时间太短了,建议用定时器做,闪烁问题不太能理解 应该有while(1)的,我没有看到 但是时间上必须要改动。也可以做一个延时循环 之后调用他。比如delayms(int a)这个函数定义个毫秒级延时,调用它,这样你能知道你延时的时间。再不懂你就模拟调试 将LED 这个IO接口的逻辑和代码一起贴出来。

网友F:
延时比较短,所以就变成闪烁啦。楼主可以试试把a的值再调整大一些,就可以看到一阵亮一阵灭的效果啦

网友G:
你的发光二极管的接法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ed1=0(亮),延时(大约是0.5S),然后led1=1(灭)延时(大约是0.5S),不就是闪烁吗?

你的程序少了 ...

很感谢回答,想再问一下为什么不加大循环while(1)也可以闪烁,如果没有while(1)大循环,这个程序为什么会循环啊,这里的while(a--)不是只起延时的作用吗,不会让整个程序再循环啊,怎么会一直闪烁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里延时做的不太对,就是上面说,时间太短了,建议用定时器做,闪烁问题不太能理解 应该有while(1)的 ...

非常感谢。由于是刚学,今天刚学到延时函数,感谢耐心回答
不过,while(a--)明显比for循环的嵌套简单的多啊,为什么调用的延时函数里面写的都是for循环的嵌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修改合适的延迟时间,看看咋样

好,我没注意时间,下次一定注意。感谢耐心回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延时比较短,所以就变成闪烁啦。楼主可以试试把a的值再调整大一些,就可以看到一阵亮一阵灭的效果啦

可是我都没有加while(1)的大循环,他为什么会循环闪烁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的发光二极管的接法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呢?

低电平亮,应该是共阳

网友H:
一直再循环里面如果你把后面去掉了,那就是延时了就灭了

网友I:
不是循环执行,while的等待时间太短,需要插入一些语句或延长计数值。

网友J:
while是循环当然是闪烁了。。

网友J:
a--,亮了接着减1,然后暗减1,亮循环进行成闪烁了,要不改成定时才行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。由于是刚学,今天刚学到延时函数,感谢耐心回答
不过,while(a--)明显比for循环的嵌套简单 ...

现在你用us级延时 ms 级延时 s级延时 你会发现嵌套比while(a--)好用。

网友K:
不能依靠这么高速运行单片机,来做减数运算,得出来的时间,你的肉眼是无法分辨的

网友K:
应该写延时子程序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很感谢回答,想再问一下为什么不加大循环while(1)也可以闪烁,如果没有while(1)大循环,这个程序为什 ...

为什么不加while(1)大循环还是闪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