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人帮忙看下单片机程序,关于定时器中断

楼主(2018-01-22):
我想问使用定时器中断,工作方式1:16位定时计数器,不是没有自动重装载的功能吗,所以要在中断函数里重新加载初始值。可是我把重加载的定时数注释掉了,还是在计时啊,不解啊,高人帮帮忙,程序如下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led1=P1^0;
uchar num;

void main()
{
    TMOD=0x01;
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
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
    EA=1;
    ET0=1;
    TR0=1;
    while(1);
}
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
//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
//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
    num++;
    if(num==20)
    {
        num=0;
        led1=~led1;
    }

}

网友A:
T0和T1没有自动重装载功能。T2有(52单片机有T2)。

没有自动重装载,定时器溢出后就变成0,从0开始继续计时运行,计时满了以后再次产生中断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,明白了。还想请教一下,我看到定时/计数器的工作方式2是8位自动重装的啊,应该是T0,T1都可以的吧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明白了。还想请教一下,我看到定时/计数器的工作方式2是8位自动重装的啊,应该是T0,T1都可以的 ...

T0,T1都不可以自动重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