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5678|回15|收藏
楼主 ID:277174 只看他

楼主(2018-01-22):
单片机I/O口不够了,想用74LS595加165扩展4*4矩阵键盘,请问有哪位大神会的?求教!

沙发 ID:164602 只看他

网友:
建议用TM637,专门扩展键盘的。

板凳 ID:123289 只看他

网友A:
一片595可管8个键,两片16个键,加165做何用呢?
地板 ID:111634 只看他

网友:
实例64  74HC595+165扩展8×8键盘
Proteus仿真一下,确认有效。
实例64 74LS595
(下载次数: 23, 2018-1-23 22:04 上传)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,用于仿真实验操作,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。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。
5# ID:277174 只看他

网友:
引用:

引用 网友A:
一片595可管8个键,两片16个键,加165做何用呢?

那用595怎么用呢?
6# ID:111634 只看他

网友:
先学理论,打基础,否则,问题多多,事倍功半。
7# ID:718536 只看他

网友(2021-08-20):
用595是做动态列GND扫描吧。按上面原理图,当595的Q0输出低电平,其他输出高电平时,只按Q0对应的按钮列是没问题的。单按。但如果有人手痒,同时按其他按键,就会导致595的Q1~6某一列的高电平串到Q0的低电平。直接短路了。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?
8# ID:332444 只看他

网友:
用一片245即可有必要用2片不同的?
9# ID:332444 只看他

网友:
10# ID:349869 只看他

网友B:
引用:

引用 网友A:
一片595可管8个键,两片16个键,加165做何用呢?

加165是为了接收数据使用
11# ID:584195 只看他

网友:
其实你换个IO多的还实惠一点呀!
12# ID:236035 只看他

网友:
IO不够,AD来凑。
13# ID:158375 只看他

网友:
找个键盘芯片其不更好?
14# ID:718536 只看他

网友:
引用:

引用 网友C:
一组IO可实现32键盘可参https://blog.csdn.net/xianfajushi/article/details/106518315

大佬,您这个试过两键同时按吗?例如其他按钮粘死了。没回弹之类的。
15# ID:712493 只看他

网友:
引用:

引用 网友B:
加165是为了接收数据使用

对的  165是输入的 可以看做单片机的输入IO用  595输出  可以看做输出IO用  如何实现是你自己的魅力价值了

51黑电子论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