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双机串口通信仿真 内含源码 仿真图

楼主(2018-01-23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采用USART串口通信,波特率为9600,一个单片机发送数字
          一个单片机接收,并把接收的数字用数码管显示。接收!!!
         作者:cs天涯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bit flag;
uchar num;
void display(uchar num);
void delay(uint z);
void init();
uchar code table[]=
{
  0x3f,0x06,0x5b,0x4f,
  0x66,0x6d,0x7d,0x07,
  0x7f,0x6f,0x77,0x7c,
  0x39,0x5e,0x79,0x71};//编码0~9AbCdEF
void main()
{
  init();
  while(1)
   {
     while(flag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display(num);
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}
   }
}
void init()
{
  PCON &= 0x7F;        //波特率不加倍
  TMOD=0x20;   //定时器1工作方式2
  TH1=0xfd;
  TL1=0xfd;         //给定时器定初值,设置波特率为9600
  TR1=1;    //开启定时器1工作
  SCON=0x50;//0101 0000 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,设置串行口工作方式1
  EA=1;
  ES=1;          //打开串行口中断
  ET1=0;  //禁止定时器1中断
  }
void display(uchar num)
{
  uchar shi,ge;
  shi=num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十位
  ge=num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个位

  P0=table[shi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送十位值
  P2=0xbf;//1011 1111     //选择段选位置
  delay(5);
  P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消影
  P2=0xff;

  P0=table[ge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送个位值
  P2=0x7f;//0111 1111        //选择段选位置
  delay(5);
  P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消影
  P2=0xff;
}
void delay(uint z)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uint x,y;
  for(x=z;x>0;x--)
  for(y=110;y>0;y--);
}
  void receive() interrupt 4
{
  num=SBUF;
  fl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受一次后打开显示
  ES = 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串行中断
  RI = 0;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
  }
发送程序: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num;     //=2939可以不要
void init();
void delay(int z);
void send(uchar num); //声明子函数的时候要加分号
void main()
{
   init();            //调用子函数的时候要加分号
  while(1)
   {
   send(39);        //发送函数
   delay(10);       //发送后延时一下,保证发送频率不过快
   }
}

void init()
{
  PCON&=0x7F;     //        设置波特率不加倍
  TMOD=0x20;    //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 2
  TH1=0xfd;
  TL1=0xfd;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1工作方式2的初值   (关计算还没讲)  波特率为9600
  TR1=1;       //开定时器1,开启波特率发生器
  SM0=0;
  SM1=1;    //设定串口通信工作方式1
  EA=1;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}

void delay(int z)        //晶振11.592.延时z毫秒
{
  uint x,y;
  for(x=z;x>0;x--)
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send(uchar num)
{
  SBUF=num;      //把发送的内容写进sbuf,自动发送 ,发送数据时TI为0,!0为1
  while(!TI);   //!逻辑非,发送完数据,发送完数据时TI为1.!1为0,停止发送
  TI=0;             //TI需要软件清零
}

楼主:
部分注释无关主题,如79行//=2939可以不要, 98行(关计算还没讲)

网友A(2019-11-04):
请问一下U3是什么芯片呢

网友B(2023-06-01):
电脑发送单片机接收显示可以实现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