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串口控制led灯的程序有问题

楼主(2018-01-23):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;
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;

#define FOSC 11059200L          //系统频率
#define BAUD 9600             //串口波特率

#define NONE_PARITY     0       //无校验
#define ODD_PARITY      1       //奇校验
#define EVEN_PARITY     2       //偶校验
#define MARK_PARITY     3       //标记校验
#define SPACE_PARITY    4       //空白校验

#define PARITYBIT EVEN_PARITY   //定义校验位

sfr P0M1 = 0x93;
sfr P0M0 = 0x94;
sfr P1M1 = 0x91;
sfr P1M0 = 0x92;
sfr P2M1 = 0x95;
sfr P2M0 = 0x96;
sfr P3M1 = 0xb1;
sfr P3M0 = 0xb2;
sfr P4M1 = 0xb3;
sfr P4M0 = 0xb4;
sfr P5M1 = 0xC9;
sfr P5M0 = 0xCA;
sfr P6M1 = 0xCB;
sfr P6M0 = 0xCC;
sfr P7M1 = 0xE1;
sfr P7M0 = 0xE2;

sfr AUXR  = 0x8e;               //辅助寄存器
sfr T2H   = 0xd6;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高8位
sfr T2L   = 0xd7;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低8位

sfr P_SW1   = 0xA2;             //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

#define S1_S0 0x40              //P_SW1.6
#define S1_S1 0x80              //P_SW1.7

sbit P22 = P2^2;
sbit P30=P3^0;
bit busy;
BYTE RXtemp;
bit RX_flag=0;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到串口数据标志

//延时函数
void delay(WORD t)
{
        WORD t1;
        for(;t>0;t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t1=0;t1<200;t1++);
        }

}

void main()
{
    P0M0 = 0x00;
    P0M1 = 0x00;
    P1M0 = 0x00;
    P1M1 = 0x00;
    P2M0 = 0x00;
    P2M1 = 0x00;
    P3M0 = 0x00;
    P3M1 = 0x00;
    P4M0 = 0x00;
    P4M1 = 0x00;
    P5M0 = 0x00;
    P5M1 = 0x00;
    P6M0 = 0x00;
    P6M1 = 0x00;
    P7M0 = 0x00;
    P7M1 = 0x00;

    ACC = P_SW1;
    ACC &= ~(S1_S0 | S1_S1);
    P_SW1 = ACC;

#if (PARITYBIT == NONE_PARITY)
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可变波特率
#elif (PARITYBIT == ODD_PARITY) || (PARITYBIT == EVEN_PARITY) || (PARITYBIT == MARK_PARITY)
    SCON = 0xda;                //9位可变波特率,校验位初始为1
#elif (PARITYBIT == SPACE_PARITY)
    SCON = 0xd2;                //9位可变波特率,校验位初始为0
#endif

    T2L = (65536 - (FOSC/4/BAUD));   //设置波特率重装值
    T2H = (65536 - (FOSC/4/BAUD))>>8;
    AUXR = 0x14;                //T2为1T模式, 并启动定时器2
    AUX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//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
    ES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串口1中断
    EA = 1;

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ART 中断服务程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Uart() interrupt 4
{
    if (RI)
    {
        RI = 0;
                 RXtemp = SBUF;
        switch(RXtemp)
{
case '1':P30=1;
break;
case '2':P30=0;
break;
}              //清除RI位

    }
    if (TI)
    {
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I位
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忙标志
    }
}
发送1时,LED灯亮
发送0时,LED无反应这是什么原因,求大家帮忙

网友A:
case '1':P30=1;
break;
case '2':P30=0;
你的程序判断的是‘1’或者‘2’。。。你发‘0’肯定是没有反应啊。。。

网友B:
        switch(RXtemp)
{
case '1':P30=1;
break;
case '2':P30=0;
break;
}              //清除RI位
case 里面只有1和2的悬着,所以0米有反应哦,你可以将case '2':P30=0;改为case '0':P30=0;

网友C(2018-03-15):
程序完整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