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+ESP8266遥控Wifi小车程序设计与安卓APP使用资料下载

楼主:
Wifi遥控小车使用说明
本例程采用ESP8266 wifi模块与STM32串口连接,并提供AT指令封装库与STM32通讯,实现如下的通讯方式:

1、硬件部分
Wifi模块丝印图即引脚如下:
硬件连接如下:
Wifi模块
Stm32核心板
说明
GND
GND

UTXD
PB11(RXD)
串口发送IO
CH_PD
VCC
3.3V,wifi使能位
URXD
PB10(TXD)
串口接收IO
VCC
3.3V
3.3V
其他

悬空

2、手机APP部分
APP部分我们采用常用的APP  wifi调试软件 ITEAD WIFI,安装完成后打开
如下界面,点击Set up进入设置:
进入后会自动获取到手机的IP,注意手机是连接到一个路由器下的,支持局域网内调试,先设置端口,一般是 8080
然后设置指令,我们使用到了如下红框内的指令,指令协议可以参考工程文件interface.h有如下描述:
//指令定义
#define COMM_STOP  'I'//停止
#define COMM_UP    'A'//前进
#define COMM_DOWN  'B'//后退
#define COMM_LEFT  'C'//左转
#define COMM_RIGHT 'D'//右转
指令设置好之后就可以启动服务了,如下点击开始就好了
设置完成后如下,这里记下服务端IP和端口号,我这里是 192.168.31.195,端口 8080 ,然后返回:
3、stm32软件部分
设置完APP软件后,再来修改我们的工程文件,打开工程“wifi遥控小车”,打开main.c文件,修改红框内信息:
HOST_NAME和HOST_PORT为手机上面的IP和端口号,SSID为您的路由器名,PSD为路由器密码,修改好后重新编译后下载。
下载完成复位一下,就可以运行了,程序会自动连接手机开启的服务,实现TCP/IP通信,连接成功后,看手机端的设置会有如下提示:
本程序还是用了串口1来输出调试信息,将串口1连接电脑后也会在串口调试助手看到如下信息:
连接成功后即可在如下界面按键,操作小车运行:

如有其他问题请先详细参考wifi模块资料以及本实验程序。

stm32单片机源程序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深圳市航太电子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实 验 名 :小车蓝牙遥控实验
* 实验说明 :使用手机连接蓝牙模块后,通过手机发送指令来控制小车
* 实验平台 :航太ARM单片机开发板
* 连接方式 :请参考interface.h文件
* 注    意 :指令必须连续发送才会使小车动作,若停止发送指令,则小车会停止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interface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IRCtrol.h"
#include "motor.h"
#include "uart.h"
#include "ESP8266.h"
#include "serialportAPI.h"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stdio.h>

//全局变量定义
unsigned int speed_count=0;//占空比计数器 50次一周期
char front_left_speed_duty=SPEED_DUTY;
char front_right_speed_duty=SPEED_DUTY;
char behind_left_speed_duty=SPEED_DUTY;
char behind_right_speed_duty=SPEED_DUTY;

unsigned char tick_5ms = 0;//5ms计数器,作为主函数的基本周期
unsigned char tick_1ms = 0;//1ms计数器,作为电机的基本计数器
unsigned char tick_200ms = 0;//刷新显示
unsigned int tick_3s = 0;//隔3s断线检测

char ctrl_comm = COMM_STOP;//控制指令
unsigned char continue_time=0;
unsigned char wifi_rec_flag=0;//蓝牙控制标志位

#define HOST_NAME   "192.168.31.195" //主机IP
#define HOST_PORT   8080  //主机端口

#define SSID "Hantech"  //路由器名
#define PSD  "hantechinternet" //密码

#define RECVBUF_SIZE 16
unsigned char buffer[RECVBUF_SIZE] = {0}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SART1Conf(9600);
        DBG("system begin");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GPIOCLKInit();
        UserLEDInit();
        LCD1602Init();
        TIM2_Init();
        MotorInit();
        ServoInit();
//        USART3Conf(9600);
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BG("chang baud");

                UartBegin(115200,&USART3Conf,&PutChar);//每次设置完波特率后需要做一点延时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SetBaud(19200);
                UartBegin(19200,&USART3Conf,&PutChar);//更改波特率到19200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if(0 != SetBaud(19200))//在新波特率下检查是否成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成功就退出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while(0 == WifiInit(SSID,PSD,HOST_NAME,HOST_PORT));

while(1)
{
                if(SerialAvailable() > 5)//接收到至少5个字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le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 = recv(buffer, RECVBUF_SIZE, 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len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inCha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Char = buffer[0]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buffer, l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trl_comm != inChar || continue_tim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fi_rec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trl_comm = inCha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_time = 60;//更新持续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ck_3s = 0;//心跳包周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ck_5ms >= 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ck_5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ck_200m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ck_200ms >= 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ck_2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ck_3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Toggle(LED_P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ck_3s >= 15)//15*200=3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ck_3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检查连接是否正常,如果不正常,wifi复位重新连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getSystemStatus() != STATUS_GETLIN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G("TCP unlink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WifiInit(SSID,PSD,HOST_NAME,HOST_PORT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G("TCP link tick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ntinue_time--;//200ms 无接收指令就停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ntinue_time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_tim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r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o someth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ifi_rec_flag == 1)//接收到红外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fi_rec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ctrl_com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OMM_UP:    CarGo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OMM_DOWN:  CarBack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OMM_LEFT:  CarLeft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OMM_RIGHT: CarRight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OMM_STOP:  CarStop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WriteCommand(ctrl_com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G("recv COMM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}
}

全部资料下载(stm32源码+app+资料):

网友A(2018-02-01):
挺不错的源程序,很有用

网友B(2018-03-07):
需要app下一个

网友C:
太好了 感謝版主您的分享

网友D:
可惜我还没会STM32的单片机

网友E(2018-04-15):
很想下载这个材料怎么办,但是没有足够的黑币,看来我要加油了

网友F(2018-06-07):
我正要学习遥操作

网友G(2018-08-22):
大家共同学习,我分享的esp8266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32715-1.html

网友H:
新手下载观摩

网友I(2018-12-08):
这东西好,就是没黑笔

网友J:
支持一下,最近一直在做8266相关的东西。哈哈

网友K:
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编写手机APP的呢?可经公布编手机APP软件吗?

网友L(2019-01-20):
请问电机和STM32是怎么连接的  那个引脚接电机

网友M(2019-03-13):
我看马达引脚定义8个,四个轮子都单独控制的吗?

网友N:
用手机网络可以使用吗?

网友O:
今年年初,ESP-EYE的参考设计正式上线,这绝对是近来AIoT应用的最接地气方案之一。令许多用户惊喜的是,利用ESP-EYE这设计,就可以轻易试水人脸识别的开发。

这里和还没注意到的各位朋友分享一下!

以下是入门指南 :
https://github.com/espressif/esp ... ng_Started_Guide.md
基于搭载 ESP32 芯片、200 W 像素摄像头、数字麦克风、8 MB PSRAM 和 4 MB Flash,开发者就可动手人脸识别的 AI 应用开发。重点来了: 因为有图传功能,用上PSRAM,就可作为内存缓冲功能,存储计算空间多了,视觉上的识别性能表现当然更优。而我的公司就是生产PSRAM的厂商。需要PSRAM可以找我啊 !
利用ESP-EYE能开发的应用方面,我来举例一下:
最主打的,应该是 : 门禁、考勤、自动售卖设备、智能储物锁、VIP识别系统,这些基於人脸识别的系统,都可利用ESP EYE的基础去进行深度开发。
另外,识物应用也有很广泛的应用可能性。如工厂生产线的图像检查、警报装置、环境监察、农作物品质分类。
此外,该开发板还支持 Wi-Fi 图像传输、Micro USB 调试和供电,可以实现语音唤醒,可协助用户开发高度集成的 AI 解决方案。

希望以上一些分享能对大家有帮助,欢迎交流~~

网友P:


网友Q:
好棒的样子,赞,好想试试

网友R(2019-04-14):
很好很强大

网友S:
四轮和两轮

网友S:
四轮和两轮小车操作起来有差别的嘛?这个程序

网友T:
敢问楼主大神,怎么改动让小车变为点动???

网友T:
引用 网友S:
四轮和两轮小车操作起来有差别的嘛?这个程序

这个程序输出的是8口,两个机的,只接前面4个io就行

网友T:
点动问题解决了,请问下怎么改成AP模式,手机连8266

网友U(2019-06-11):
一直需要这个例子,谢谢分享

网友V:
怎么下了都是空白的

网友W(2019-08-02):
电机驱动用的什么?

网友X:
不知道怎么改为在AP模式下

网友X:
怎么改为在ESP8266的AP模式下,STM32和手机通信进行小车控制

网友Y(2019-09-07):
麻烦问一下编程用的是什么软件,是keil吗?还是别的?

网友Z(2019-12-06):
挺不错的,学习一下

网友AA(2020-11-13):
非常有用感谢分享

网友AB:
感谢分享,这个APP挺有意思,收藏了

网友AC(2021-05-10):
思路清晰

网友AD(2022-03-23):
学习一下,要是再有仿真图就更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