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制作红外感应照明,求分享一下经验啊

楼主(2018-01-23):
最近想做一个红外感应照明灯,不知道有没有大佬做过,求分享一下经验啊

网友A:
看你想怎么做啊,简单点就是一个传感器,有人过去,灯就亮,提升的话,可以用PWM来控制灯渐亮渐暗,还可以设置模式等等,只要你想就可以啦

网友B(2018-12-28):
人体红外接受头,注意下那个有人过来的时候电压是3v的,你51单片机能检测到么?
注意选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人体红外接受头,注意下那个有人过来的时候电压是3v的,你51单片机能检测到么?
注意选型

3V电压,可以加一个三极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