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阴二极管与共阳二极管用反了,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

楼主(2018-01-23):
单片机上电之后发现够欧诺个因二极管与共阳二极管接反了,有没有什么补救方法

网友A:
老哥你这已经烧了呀, 用电流表看看能用么,不能用先换件,飞线 割板子

网友B:
如果只是元器件焊反了,就焊下来重新焊。如果是PCB布线弄反了,那设计就有问题了,要把2边的线割断,再飞线。

网友C:
楼主意思我没看明白。

网友D:
电路不短路的话  就改程序

网友E:
你原理图上下 我们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