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+ov7670的颜色识别源程序

楼主(2018-01-23):
这个工程的应用很简单,通过该H,S,L的阈值来提取识别物。
如果要换rgb识别,则省去RGBtoHSL这个函数,然后测出阈值,就一样了。
是基于stm32f103rct6+ov7670的,通过该原子的固件库历程实现的,适合于新手学习。
//RGB转HSL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usmart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hsl.h"
#include "ov7670.h"
#include "exti.h"
#include "timer.h"

extern u8 ov_sta;        //在exit.c里面定义
extern u8 ov_frame;        //在timer.c里面定义
//
int h,s2,l;
u16 get_date;
COLOR_HSL Hsl1;
#define min3v(v1, v2, v3)   ((v1)>(v2)? ((v2)>(v3)?(v3):(v2)):((v1)>(v3)?(v3):(v1)))//比较最小值
#define max3v(v1, v2, v3)   ((v1)<(v2)? ((v2)<(v3)?(v3):(v2)):((v1)<(v3)?(v3):(v1)))//比较最大值
RESULT Resu;//捕获颜色设置
//        TARGET_CONDI Condition={60,100,20,120,10,160,40,40,320,240};
//TARGET_CONDI Condition={0,200,0,34,20,30,40,40,320,240};
//unsigned char i;
//static volatil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= SUCCESS;
int find_x,find_y;
//unsigned int position=0;
//typedef struct
//        {
//    int  x;      // [0,320]
//                int  y;       // [0,240]
//  }
//ZUOBIAO;//HSL格式颜色
//ZUOBIAO zuobiao_for_top;
//ZUOBIAO zuobiao_for_down;
//ZUOBIAO zuobiao_for_left;
//ZUOBIAO zuobiao_for_right;
//ZUOBIAO zuobiao_for_center;
//

//更新LCD显示
void camera_refresh(void)
{
        u32 j;
        u16 color;
        if(ov_sta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Scan_Dir(U2D_L2R);                //从上到下,从左到右
                LCD_SetCursor(0x00,0x0000);        //设置光标位置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RAM_Prepare();     //开始写入GRAM
                OV7670_CS=0;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RS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复位读指针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=0;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=1;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=0;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RS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读指针结束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=1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76800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B->CRL=0X8888888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=OV7670_DATA;   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<<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|=OV7670_DATA;   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B->CRL=0X3333333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_DATA(color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OV7670_CS=1;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=0;
                OV7670_RCK=1;
                EXTI->PR=1<<15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ov_st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下一次采集
                ov_frame++;
                LCD_Scan_Dir(DFT_SCAN_DIR);        //恢复默认扫描方向
        }
}

static void readcolor(unsigned int x,unsigned int y,COLOR_RGB *Rgb)
{
        unsigned short C16;

        C16 = LCD_ReadPoint(x,y);

        Rgb->red   =         (unsigned char)((C16&0xf800)>>8);
        Rgb->green =         (unsigned char)((C16&0x07e0)>>3);
        Rgb->blue  =     (unsigned char)((C16&0x001f)<<3);
}

//RGB转HSL
static void rGBtohSL(const COLOR_RGB *Rgb,COLOR_HSL *Hsl)
{
  int maxVal,minVal,difVal;
        int r  = Rgb->red;
        int g  = Rgb->green;
    int b  = Rgb->blue;
         int h,s2,l;
        maxVal = max3v(r, g, b);
        minVal = min3v(r, g, b);

        difVal = maxVal-minVal;

        //计算亮度
    l = (maxVal+minVal)*240/255/2;

        if(maxVal == minVal)//若r=g=b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 = 0;
                s2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计算色调
                if(maxVal==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>=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= 40*(g-b)/(difVa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= 40*(g-b)/(difVal) + 24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axVal==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= 40*(b-r)/(difVal) + 80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axVal==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= 40*(r-g)/(difVal) + 160;
                //计算饱和度
                if(l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 = 0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<=1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 = (difVal)*240/(maxVal+minVal)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 = (difVal)*240/(511 - (maxVal+minVal));
        }
    Hsl->hue =        (unsigned char)(((h>240)? 240 : ((h<0)?0:h)));
    Hsl->saturation = (unsigned char)(((s2>240)? 240 : ((s2<0)?0:s2)));
    Hsl->luminance =  (unsigned char)(((l>240)? 240 : ((l<0)?0:l)));
}

int main()
{
  COLOR_RGB Rgb;
         int sum_x=0,sum_y=0,i_xy = 0,n_i;
         int X,Y;
//         int led_flg = 0;
//         int pointCnt=0;
//         int val_exp = 500;
//         int position_front_Cnt = 0,position_left_Cnt = 0,position_right_Cnt = 0,position_centre_Cnt = 0;
//         int position_front_exp = val_exp,position_left_exp = val_exp,position_right_exp = val_exp,position_centre_exp = val_exp ,pointCnt_exp = 900;        //灵敏度,,就是有多少红色(像素块为单位)可以触发条件。
        ///pointcnt_exp 需要实际测试,来确定最终值
 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//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
        uart_init(9600);
        OV7670_Init();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
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
        if(lcddev.id==0X6804||lcddev.id==0X5310||lcddev.id==0X5510||lcddev.id==0X1963) //强制设置屏幕分辨率为320*240.以支持3.5寸大屏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dev.width=240;
                lcddev.height=320;
        }
        usmart_dev.init(72);        //初始化USMART

        POINT_COLOR=BLACK;//设置字体为红色

        while(OV7670_Init())//初始化OV767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50,200,200,16,"OV7670 Error!!"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    LCD_Fill(60,150,239,166,WHITE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}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50,200,200,16,"camera, okey!");
        TIM3_Int_Init(10000,719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3,10Khz计数频率,1秒钟中断
        EXTI15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捕获
        OV7670_Window_Set(10,174,240,320);        //设置窗口
          OV7670_CS=0;
                uart_init(9600);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9600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for(find_y=0;find_y<320;find_y=find_y +4)//寻找测试点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find_x=0;find_x<240;find_x=find_x +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date=LCD_ReadPoint(find_x,find_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color(find_x,find_y,&Rgb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GBtohSL(&Rgb,&Hsl1);// 完成了度rgb转化为色调,亮度,对比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(Hsl1.hue>=0)&&(Hsl1.hue<=27))&&((Hsl1.saturation>=70)&&\
                (Hsl1.saturation<=100))&&((Hsl1.luminance>=70)&&(Hsl1.luminance<=150))) //红色条件
//if(((Hsl1.hue>=220)&&(Hsl1.hue<=240))&&((Hsl1.saturation>=80)&&\
        //        (Hsl1.saturation<=100))&&((Hsl1.luminance>=70)&&(Hsl1.luminance<=150))) //蓝色条件
//if(((Hsl1.hue>=50)&&(Hsl1.hue<=70))&&((Hsl1.saturation>=80)&&\
        //        (Hsl1.saturation<=100))&&((Hsl1.luminance>=70)&&(Hsl1.luminance<=150))) //黄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_x = sum_x+find_x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_y = sum_y+find_y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_xy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}
        }
//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n_i=i_xy;
      X=sum_x /n_i;
      Y=sum_y /n_i;
        // 发送 命令
//if(k==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人为降低发送频率 减少主控缓存压力
//        {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06-03):
这东西用什么资料才能看懂颜色识别这部分

网友B(2018-08-04):
好喜欢,就是楼主可以告诉我接线关系吗

网友C(2019-06-15):
白屏一直响是什么原因

网友D(2019-10-13):
引用 网友C:
白屏一直响是什么原因

我也是这个事情呀,排查了好久

网友E(2020-06-03):
识别红色怎么调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