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电路控制led灯珠的不同颜色

楼主(2018-01-23):
如何用电路控制led灯珠的不同颜色

网友A:
如果你的LED灯珠只有一个颜色,就不能变色。
如果你的LED灯珠是七色的,只要通电,它就会按一定的周期,自动转换颜色。
如果你的LED灯珠是全彩色的,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三根输入口,用PWM波控制不同的数值,可以得到“真彩色”。

网友B:
一般都是选灯珠颜色可控,如SK6812就支持; 然后的话就是具体编程控制。

网友C:
同一个LED只能通过电流控制明暗把。不同的颜色的LED是不同的型号的。

网友D:
每种颜色独立控制。采用PWM驱动三色LED,PWM的占空比决定三色LED的亮度。分别调节三种颜色LED的亮度,实现总体色彩的变化

网友E:
可以根据电流大小控制或者PWM波控制。

网友F:
如果是全彩色,你可以通过PWM控制方式调整色彩

网友G:
同一个LED只能通过电流控制明暗把。不同的颜色的LED是不同的型号的。LED屏是用的三色LED

网友H:
选灯珠颜色可控,如SK6812就支持; 然后的话就是具体编程控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的LED灯珠只有一个颜色,就不能变色。
如果你的LED灯珠是七色的,只要通电,它就会按一定的周期,自 ...

谢谢,明白了,可不可问你一个问题,就是如果是七色的话,那周期怎么定呢?编程序时怎么知道要延时多久?

网友I:
灯珠的色是不可以电路控制的,一般是灯珠内部有控制IC,或外部有控制IC,另外灯珠本身也是几种颜色的才行

网友I:
如果灯珠是多种色的话,内部有一个定时控制IC芯片,可以跟LED供应商讲出你的需求,他们来定做

网友J:
全彩的 有R G B 三基色,用这个信息去调节  混和比就显示不同颜色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