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51单片机的NRF24L01通信的proteus仿真图,简单的就好。

楼主(2018-01-23):
大佬们,关于NRF24L01通信简单的proteus仿真图,最好有源程序的。能让小弟学习一下吗。能看到通信过程的,比如上位机发送有灯亮,下位机接受到了也有灯亮。

网友A:
Proteus是没法仿真的

网友B(2018-10-14):
就无线网络仿真的话,会有一些软件。就硬件开发这一块,目前还真没见过可以仿真无线的软件。你想想,如果你只是用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或者电机,给相关的高低电平就行了。仿真软件中,烧入相关代码即可。而无线以及传感器之类的器件,它是相互通信,或者是外部数据输入的,有些通信功能是独立于单片机之外的,并且和外部环境等条件相关,软件平台不能提供那样的环境,所有不能直接仿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