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duino oled 时钟 可设置闹钟 表

楼主:
呆板教程,固件是编译好的,有上传工具,这次不是IDE了

网友A(2018-03-27):
根本就没有程序,请重新上传!!!!!

网友B:
片子 片黑币的

网友C(2018-09-08):
楼主是骗子,根本没程序,图也是盗的,可耻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根本就没有程序,请重新上传!!!!!

程序 月份设置有bug,暂时删了

网友D:
之前编译好的固件月份设置出问题了,在81以上连续增加,应该是1到12月循环 暂时没上传

网友E(2018-12-11):
求代码啊

网友F(2019-05-05):
带黄色圆片的是什么模块啊?也就是最左侧哪个?温度又是怎么测出来的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带黄色圆片的是什么模块啊?也就是最左侧哪个?温度又是怎么测出来的?

那个应该是时钟模块,温度也应该是这个模块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