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rror:more than one selections...为什么新建的stm32工程模板老是出错

楼主(2018-01-23):
stm32程序报错:

错误:error:more than one selections...

网友A:
用什么自己新建的,直接用已经建好的,这些工程官方都用没有必要纠结,代码写好就行了

网友A:
搜索你的错误编号 直接能出来 L6235E 看看自己试试,实在不行就用建好的工程 直接使用 直接写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