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问题还是想各位帮忙

楼主(2018-01-23):
这个是网上找的!我把R1R2C1都用可调的来试机,至于场效应管,用过3205,250!三极管D718/13003居然都可以,而且可以做到满意!试过场效应管1202!没法驱动!我现在就是问问,我是不懂电子,也没有頻率什么测量!想问问各位大神!我是用这个电路给4个100U400V的电容充电,再用控硅放电的!到底是原来的工频好,还是高頻好?多高的高频好?能帮忙修改一下吗?谢谢!

网友A:
都可以。电路输出的是方波,频率也是可变的,所以使用工频高频自个定 ,不过工频的话就有现货可以直接用

楼主:
谢谢!我总觉得功率不大!

网友A:
就单管推动的变压器,功率都不会太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单管推动的变压器,功率都不会太大。

我可以并管。问题是3205非常难配对!网上买的好像不太好!我都不知道管子的真假!太容易发热了!

网友B:
看你用的是什么磁芯,硅钢片只能用工频,磁环,一般在khz到mhz之间,具体参见手册。

网友C:
功率可能不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