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进化算法C++语言实现

楼主(2018-01-23):
差分进化算法的C语言实现,有大量的注释,简单易懂!
/*DE_test
*对相应的Matlab程序进行测试
*/

#include <iostream>
#include <cmath>
#include <ctime>
using namespace std;

//产生随机数,随机数为(0.0,1.0)
double Rand_Double(void)
{
        return static_cast<double>(rand()) / static_cast<double>(RAND_MAX);
}

//测试函数Hansen
//参数个数为2
double Hansen(double *p_pars)
{
        return ( cos(1.0) + 2.0*cos(p_pars[0]+2.0) + 3.0*cos(2.0*p_pars[0]+3.0)
                + 4.0*cos(3.0*p_pars[0]+4.0) + 5.0*cos(4.0*p_pars[0]+5.0) )
                * ( cos(2.0*p_pars[1]+1.0) + 2.0*cos(3.0*p_pars[1]+2.0) +
                3.0*cos(4.0*p_pars[1]+3.0) + 4.0*cos(5.0*p_pars[1]+4.0) + 5.0*cos(6.0*p_pars[1]+5.0) );
}

class CFunction
{
public:
        void *m_p_fun;//指向测试函数的指针
        int m_pars_num;//参数个数
        double m_min;//下限
        double m_max;//上限
        bool m_pos;//求解最小值还是最大值,如果是最小值则m_pos为false,如果是最大值则m_pos为true
public:
        CFunction(void *p_fun,int pars_num,double min,double max,bool pos)
                :m_p_fun(p_fun),m_pars_num(pars_num),m_min(min),m_max(max),m_pos(pos)
        {
        }

        virtual double Compute(double *p_pars) = 0;
};

class CHansen:public CFunction
{
public:
        //注册函数
        CHansen(void)
                :CFunction(Hansen,2,-10.0,10.0,false)
        {
        }

        double Compute(double *p_par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Hansen(p_pars);
        }
};

//个体
class CIndividual
{
public:
        double *m_p_DNA;//参数
        double m_f;//适应值
        int m_DNA_length;//DNA的长度

public:
        CIndividual(void)
                :m_f(0.0),m_DNA_length(0),m_p_DNA(NULL)
        {
        }

        ~CIndividual(vo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m_p_DNA!=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ete[] m_p_DNA;
        }

        //初始化,分配内存空间
        void Ini(int pars_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_DNA_length = pars_num;
                m_p_DNA = new double[m_DNA_length];
        }

        //假定两者分配的内存空间的大小一样
        CIndividual& operator=(CIndividual& in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_f = ind.m_f;
                //m_DNA_length = ind.m_DNA_length;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=0;i<m_DNA_length;++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_p_DNA[i] = ind.m_p_DNA[i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eturn *this;
        }

        friend ostream& operator<<(ostream& o,CIndividual& in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o<<ind.m_f;
        }
};

int main()
{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设置随机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srand((unsigned int)(time(NULL)));

        //获得参数
        int Num,T;
        double zoom,cr;

        cout<<"种群大小:";
        cin>>Num;

        cout<<"进化代数:";
        cin>>T;

        cout<<"缩放因子:";
        cin>>zoom;

        cout<<"交叉因子:";
        cin>>cr;
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对函数进行操作,注册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CHansen fun_Hansen;

        CFunction *p_fun = &fun_Hansen;//为了实现多态
        int pars_num = p_fun->m_pars_num;//参数个数
        double min = p_fun->m_min;//下限
        double max = p_fun->m_max;//上限
        bool pos = p_fun->m_pos;//求最大值还是最小值
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注册种群,并分配内存空间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CIndividual *p_old = new CIndividual[Num];
        CIndividual *p_new = new CIndividual[Num];
        for(int i=0;i<Num;++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_old[i].Ini(pars_num);
                p_new[i].Ini(pars_num);
        }

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产生初始的随机种群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for(int i=0;i<Num;++i)//对种群进行遍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j=0;j<pars_num;++j)//对参数列表进行遍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old[i].m_p_DNA[j] = Rand_Double()*(max-min)+min;
                p_old[i].m_f = p_fun->Compute(p_old[i].m_p_DNA);
        }

        CIndividual ind_best;
        ind_best.Ini(pars_num);

        for(int t=0;t<T;++t)//开始一代一代地进化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结果
                ind_best = p_old[0];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=1;i<Num;++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os==true && ind_best.m_f<p_old[i].m_f)//求最大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_best = p_old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pos==false && ind_best.m_f>p_old[i].m_f)//求最小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d_best = p_old[i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ut<<ind_best<<"\n";

                //差分变异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=0;i<Num;++i)//对种群进行遍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三个随机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x1,x2,x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 = rand() % Nu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2 = rand() % Nu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while(x1==x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3 = rand() % Nu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while(x1==x3||x2==x3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nt j=0;j<pars_num;++j)//对参数列表进行遍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new[i].m_p_DNA[j] = p_old[x1].m_p_DNA[j] + zoom * ( p_old[x2].m_p_DNA[j] -  p_old[x3].m_p_DNA[j]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_new[i].m_p_DNA[j]<min || p_new[i].m_p_DNA[j]>max)//越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new[i].m_p_DNA[j] = p_old[i].m_p_DNA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交叉操作,注意,交叉要对每个实数位进行交叉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=0;i<Num;++i)//对种群进行遍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nt j=0;j<pars_num;++j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and_Double()>cr)//不交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new[i].m_p_DNA[j] = p_old[i].m_p_DNA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new[i].m_f = p_fun->Compute(p_new[i].m_p_DNA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选择操作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=0;i<Num;++i)//对种群进行遍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os==true && p_new[i].m_f < p_old[i].m_f)//求最大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new[i] = p_old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pos==false && p_new[i].m_f > p_old[i].m_f)//求最小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new[i] = p_old[i]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交换
                CIndividual *p_tmp;
                p_tmp = p_old;
                p_old = p_new;
                p_new = p_tmp;
                //此时,新种群的值被保存到p_old中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0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