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态机实现键盘矩阵0~f显示的单片机源码

楼主(2018-01-23):
基于c语言,状态机实现键盘矩阵0~f
功能:状态机实现矩阵键盘  (从0~F的显示)
说明: P2^0-P2^3接行,P2^4-P2^7接列,10ms中断扫描
单片机: AT89S52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KEY P2
#define NO_KEY  0xff     //无按键按下
#define KEY_STATE0  0   //判断按键按下
#define KEY_STATE1  1  //确定按键按下
#define KEY_STATE2  2  //按键释放状态
#define V_TH0  0Xd8
#define V_TL0  0Xf0
#define V_TMOD 0X01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DAT=P0^3;
sbit CLK=P0^2;
uint flag=0;  //按键扫描标志
uchar code tab[]={
      0xed,0x09,0xbc,0x9d,0x59,0xd5,
      0xf5,0x0d,0xfd,0xdd,0x7d,0xf1,
      0xe4,0xb9,0xf4,0x74,0x00} ; //0-F, 全灭
void sendbyte(uchar byte)     //这个是数码管的驱动
{
uchar num,c;
num=tab[byte];
for(c=0;c<8;c++)
{
  CLK=0;
  DAT=num&0x01;
  CLK=1;
  num>>=1; //右移位赋值
}
}

unsigned char KeyScan()
{
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=KEY_STATE0;
uchar key_value,key_temp;
uchar key1,key2;

KEY=0xf0;
key1=KEY&0xf0;  //确定哪一行的按键按下
KEY=0x0f;
key2=KEY&0x0f;  //确定哪一列的按键按下
key_temp=key1|key2;  //确定按键位置

switch(key_stat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当前状态
{
  case KEY_STATE0:
   if(key_temp!=NO_KEY)
   {
    key_state=KEY_STATE1;                   //转换状态
   }
   break;

  case KEY_STATE1:
   if(key_temp==NO_KEY)
   {
    key_state=KEY_STATE0;
   }
   else
   {
   switch(key_temp)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确定按键按下后,列举所有的按键情况
    {
     case 0x7e: key_value=0;break;
     case 0xbe: key_value=1;break;
     case 0xde: key_value=2;;break;
     case 0xee: key_value=3;break;
     case 0x7d: key_value=4;break;
     case 0xbd: key_value=5;break;
     case 0xdd: key_value=6;break;
     case 0xed: key_value=7;break;
     case 0x7b: key_value=8;break;
     case 0xbb: key_value=9;break;
     case 0xdb: key_value=10;break;
     case 0xeb: key_value=11;break;
     case 0x77: key_value=12;break;
     case 0xb7: key_value=13;break;
     case 0xd7: key_value=14;break;
     case 0xe7: key_value=15;break;
    }
    key_state=KEY_STATE2;
   }
   break;

   case KEY_STATE2:
   if(key_temp==NO_KEY)
   {
    key_state=KEY_STATE0;
   }
   break;
}
return key_value;
}

main(void)
{
uchar readkey=NO_KEY;
P2=0xff;
TMOD=V_TMOD;
TH0=V_TH0;  //12MHz  10Ms
TL0=V_TL0;
ET0=1;
EA=1;
TR0=1;

while(1)
{
  if(flag)
  {
   flag=0;
   readkey=KeyScan();
   switch(readkey)   //switch语句里面的case判断后,接着的语句为相应的需要做的事情,
{                 //这里只是在数码管显示相应的数值。
    case 0: sendbyte(0);break;
    case 1: sendbyte(1);break;
    case 2: sendbyte(2);break;
    case 3: sendbyte(3);break;
    case 4: sendbyte(4);break;
    case 5: sendbyte(5);break;
    case 6: sendbyte(6);break;
    case 7: sendbyte(7);break;
    case 8: sendbyte(8);break;
    case 9: sendbyte(9);break;
    case 10: sendbyte(10);break;
    case 11: sendbyte(11);break;
    case 12: sendbyte(12);break;
    case 13: sendbyte(13);break;
    case 14: sendbyte(14);break;
    case 15: sendbyte(15);break;
   }
  }
}
}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TH0=V_TH0;  //10Ms
TL0=V_TL0;
flag=1;
}

网友A:
uchar key_value,key_temp;   KEY=0xf0;  key_temp=KEY&0xf0;  //确定哪一行的按键按下  KEY=0x0f;  key_temp=key_temp | KEY&0x0f;  //确定哪一列的按键按下  //key_temp=key1|key2;  //确定按键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