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红外遥控12864显示源程序分享

楼主(2018-01-24):
51单片机红外遥控12864显示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  //包含头文件,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,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sbit RS=P3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命令/数据选择
sbit RW=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写口
sbit  E=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存控制
sbit PSB=P3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并选择
sbit IR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红外接口标志
bit irpro_ok,irok;
uchar code st0[]={"****遥控车***"};
uchar code st1[]={"暂停"};
uchar code st2[]={"床前明月光李疑是地上霜白举头望明月唐低头思故乡"};
uchar code st3[]={"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,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"};

uchar  irtime;        //红外用全局变量
uchar IRcord[4];
uchar irdata[33];
uchar x;
void Ir_work(void);
void Ircordpro(void);
void delay(uint t)
{
   uchar j;
        for(;t>0;t--)
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120;j>0;j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12864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om(uchar cmdcode)
{
   RS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命令/数据选择,为0时选择命令
   RW=0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/写选择,为0时选择写
   E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
   P0=cmdcode;             //送入命令
   delay(50);              //等待写入
   E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读写
   delay(40);
}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
{
   RS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命令/数据选择,为1时选择数据
   RW=0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/写选择,为0时选择写
   E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
   P0=dat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送入数据
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//等待写入
   E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读写
}
void init()        //初始化
{
         PSB=1;
        delay(5);
  write_com(0x30);
          delay(10);
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  delay(5);
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  delay(5);
  write_com(0x06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显示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() //  显示
{
        uchar num,l;
        write_date(0x00);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switch(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x18: num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52: num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8: num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5a: num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1c: num=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42: num=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4A: num=6;break;

        }
        if(num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e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0x1a);
                P1=0XF6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num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3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0x18);
                P1=0XFE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num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9b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0x19);
                P1=0XFD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num==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9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0x1b);
                P1=0XFB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num==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t1[l]!='\0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st1[l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void tim0_isr 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irtime++;  //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
}

void EX0_ISR (void) interrupt 0 //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 i;             //接收红外信号处理
        static bit startflag;                //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

        if(start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irtime<63&&irtime>=33)//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,9ms+4.5ms
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irdata[i]=irtime;//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,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
                    ir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3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o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time=0;
                startflag=1;
        }
}

void TIM0init(void)//定时器0初始化
{
        TMOD=0x02;//定时器0工作方式2,TH0是重装值,TL0是初值
        TH0=0x00; //重载值
        TL0=0x00; //初始化值
        ET0=1;    //开中断
        TR0=1;
}
void EX0init(void)
{
IT0 = 1;   //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,INT0 (P3.2)
EX0 = 1;   //使能外部中断
EA = 1;    //开总中断
}
void Ir_work(void)//红外键值散转程序
{
        x=IRcord[2];
        di();
        irpro_ok=0;//处理完成标志
}
void Ircordpro(void)//红外码值处理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, k,cord,value;
        k=1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      //处理4个字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1;j<=8;j++) //处理1个字节8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rd=irdata[k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rd>7)//大于某值为1,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,这里使用12M计算,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=value|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>>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Rcord[i]=value;
                value=0;
        }
        irpro_ok=1;//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uint z;
        init()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