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MC5883 GY-271三轴电子指南针加速度各平台源码与中文资料下载

楼主(2018-01-24):
SMT后检测判定标准建议:
可用下列方式来判断芯片是否正常。判断标准在空旷的环境下两次读数据寄存器的值, 其结果表现状况:绝对值大致相同, 符号相反。

1.    0x20 = 40,  0x21=1,  0x0B=1,   0x09=1D
2.    Wait 10ms
3.    0x09=1C    ( enter standby mode)
4.    0x0B=0      (turn off set/reset)
5.    0x09=12    (self-test mode,  do set)
6.    Wait 10ms and check whether 0x09=10 (wait until selftest done)
7.    0x09=1D
8.    Read x/y/z data  ( data A )
9.    0x09=13     (self-test mode,  do reset)
10.    Wait 10ms  and check whether 0x09=10 (wait until selftest done)
11.    0x09=1D
12.    Read x/y/z data  ( data B )

滤波代码
//8个数据窗口均值滤波:
         AccsumX = 0;
         AccsumY = 0;
         AccsumZ = 0;
         for( i=0;i<FILTERNUM-1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fAccX[i] = fAccX[i+1];
                   fAccY[i] = fAccY[i+1];
                   fAccZ[i] = fAccZ[i+1];
         }

         fAccX[FILTERNUM-1] = acc->data[0];
         fAccY[FILTERNUM-1] = acc->data[1];
         fAccZ[FILTERNUM-1] = acc->data[2];

         for( i=0;i<FILTERNUM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AccsumX += fAccX[i];
                   AccsumY += fAccY[i];
                   AccsumZ += fAccZ[i];
         }
         acc->data[0] = AccsumX / FILTERNUM;
         acc->data[1] = AccsumY / FILTERNUM;
         acc->data[2] = AccsumZ / FILTERNUM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HMC5883 51串口测试程序
// 使用单片机STC89C51
// 晶振:11.0592M
// 显示:PC串口
//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
//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
// 时间:2011年3月1日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 <REG51.H>
#include  <math.h> 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 <stdio.h>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 <INTRINS.H>
#define 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uint  unsigned int
//使用的端口,请按照以下接线
#define DataPort P0        //LCD1602数据端口
sbit        SCL=P1^0;      //IIC时钟引脚定义
sbit        SDA=P1^1;      //IIC数据引脚定义

#define        SlaveAddress   0x3C          //定义器件5883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
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;

BYTE BUF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缓存区
uchar ge,shi,bai,qian,wan;           //显示变量
int  dis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
//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;
void Init_HMC5883(void);            //初始化5883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;

void  Single_Write_HMC5883(uchar REG_Address,uchar REG_data);   //单个写入数据
//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(uchar 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       //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
void  Multiple_Read_HMC5883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
//以下是模拟iic使用函数-------------
void Delay5us();
void Delay5ms();
void HMC5883_Start();
void HMC5883_Stop();
void HMC5883_SendACK(bit ack);
bit  HMC5883_RecvACK();
void HMC5883_SendByte(BYTE dat);
BYTE HMC5883_RecvByte();
void HMC5883_ReadPage();
void HMC5883_WritePage()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串口初始化
//9600 bps @ 11.059 MHz
void init_uart()
{
        TMOD=0x21;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PS=1;      //串口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别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        TR1=1;
        ET0=1;     //打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ES=1;
}

//*********串口数据发送******************
void  SeriPushSend(uchar send_data)
{
    SBUF=send_data;
        while(!TI);TI=0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conversion(uint temp_data)
{
    wan=temp_data/10000+0x30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00;   //取余运算
        qian=temp_data/1000+0x30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0;    //取余运算
    bai=temp_data/100+0x30  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0;     //取余运算
    shi=temp_data/10+0x30    ;
    temp_data=temp_data%10;      //取余运算
    ge=temp_data+0x3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
{
unsigned int i,j;
for(i=0;i<k;i++)
{
for(j=0;j<121;j++)
{;}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5微秒(STC90C52RC@12M)
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,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
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5us()
{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延时5毫秒(STC90C52RC@12M)
不同的工作环境,需要调整此函数
当改用1T的MCU时,请调整此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5ms()
{
    WORD n = 560;

    while (n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起始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MC5883_Start()
{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下降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停止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MC5883_Stop()
{
    SD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数据线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上升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发送应答信号
入口参数:ack (0:ACK 1:NAK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MC5883_SendACK(bit ack)
{
    SDA = ack;                  //写应答信号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接收应答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HMC5883_RecvACK()
{
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CY = SDA;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应答信号
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
    return CY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MC5883_SendByte(BYTE dat)
{
    BYTE i;
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              //移出数据的最高位
        SDA = CY;               //送数据口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HMC5883_RecvACK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YTE HMC5883_RecvByte()
{
    BYTE i;
    BYTE dat = 0;

    SD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内部上拉,准备读取数据,
    for (i=0; i<8; i++)         //8位计数器
    {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SCL = 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dat |= SDA;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SCL = 0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Delay5us();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(uchar REG_Address,uchar REG_data)
{
    HMC5883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HMC5883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HMC5883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//内部寄存器地址,请参考中文pdf
    HMC5883_SendByte(REG_data);       //内部寄存器数据,请参考中文pdf
    HMC5883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停止信号
}
/*
//********单字节读取内部寄存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char Single_Read_HMC5883(uchar REG_Address)
{  uchar REG_data;
    HMC5883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HMC5883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HMC5883_SendByte(REG_Address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存储单元地址,从0开始
    HMC5883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HMC5883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    REG_data=HMC5883_RecvByte();              //读出寄存器数据
        HMC5883_SendACK(1);
        HMC5883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return REG_data;
}
*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连续读出HMC5883内部角度数据,地址范围0x3~0x5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(void)
{   uchar i;
    HMC5883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HMC5883_SendByte(SlaveAddress);  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HMC5883_SendByte(0x03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存储单元地址,从0x3开始
    HMC5883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HMC5883_SendByte(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         for (i=0; i<7; 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,存储中BUF
    {
        BUF[i] = HMC5883_RecvByte();          //BUF[0]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
        if (i == 6)
        {
           HMC5883_SendACK(1);                //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HMC5883_SendACK(0);                //回应ACK
       }
   }
    HMC5883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    Delay5ms();
}

//初始化HMC5883,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****
void Init_HMC5883()
{
     Single_Write_HMC5883(0x02,0x00);  //
         Single_Write_HMC5883(0x01,0xE0);  //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主程序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9-07-23):
有没有32的

网友B(2024-01-10):
good,很好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