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每次按照选择对象定义板子形状,PCB黑色设计区就会消失

楼主(2018-01-24):
(图片)

网友A:
选择重新定义板子形状,出来十字光标,然后按照光标选取板子的4个机械加工角,释放,板子的形状就是黑色的了

网友B:
你这个把下面的圆圈小框选中了!你这个要单独选外框就行了,不要选中里面的任何的东西!现在这个PCB黑色设计区是左下角的小圆圈了!

楼主:
谢了各位 搞定了。把圆圈删除 ,全选重定义。

网友C:
先选定作为外框的限定线,然后接键盘上的DSD就可以了

网友D:
首先你得在Keep -Out layer 层画出板子的尺寸形状,交接处要闭合,选中整片板子,菜单栏设计———板子形状————按照选择对象定义,就会按照你画得板框生成黑色设计区,我看你图上除了板框,每个元器件还有覆盖区,这个不需要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