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bmp280气压传感器实现应用源码

楼主(2018-01-24):
之前用bmp280,网上的资源很少,尤其是51单片机用这个模块的,所以现在任务做好了,模块调通,附上成果,供大家参考免去弯路。废话不多说,附件是bmp280的c和h文件,没带程序,程序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什么4463,opt101,dht11,pcf8563.。。。。就不带了,欢迎坛友一起讨论
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"bmp280111.h"
#include  <math.h> 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 <stdlib.h>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 <stdio.h>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 <INTRINS.H>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"sensor_am21xx.h"
#define  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uint unsigned int

#define        BMP280_SlaveAddress   0xec          //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

#define OSS 0        // Oversampling Setting (note: code is not set up to use other OSS values)

unsigned short dig_T1;
short dig_T2;
short dig_T3;
unsigned short dig_P1;
short dig_P2;
short dig_P3;
short dig_P4;
short dig_P5;
short dig_P6;
short dig_P7;
short dig_P8;
short dig_P9;

void delay()    //略微延时  6us约>4.7us
{
_nop_();
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}
void iic_start()   //启动信号
{
  SDA=1;
  SCL=1;
  delay();
  SDA=0;
  delay();
  SCL=0;
}
void iic_stop()  //停止信号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0;
}

void iic_ack()   //应答信号
{
        uchar i=0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while((SDA==1)&&(i<255))
        i++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();
}

void iic_send_byte(uchar bat)  //发送数据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temp=bat;
        for(i=0;i<=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temp<<1;
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SDA=CY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}

unsigned char iic_rev()  //接受数据
{
  uchar temp,i;
  SCL=0;
  delay();
  SDA=1;
  for(i=0;i<=7;i++)
  {
   SCL=1;
   delay();
   temp=(temp<<1)|SDA;
   SCL=0;
   delay();
  }
  delay();
  return temp;
}

uchar Single_Read(uchar ST_Address)
{
        uchar REG_data;
        //uchar bit;

        iic_start();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    iic_send_byte(BMP280_SlaveAddress);  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    iic_ack();
        iic_send_byte(ST_Address);             //发送存储单元地址
        iic_ack();
        ii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    iic_send_byte(BMP280_SlaveAddress+1);         //发送设备地址+读信号
        iic_ack();
        REG_data = iic_rev();
        iic_ack();    //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
        return REG_data;
}

void Single_Write(uchar SlaveAddress,uchar REG_Address,uchar REG_data)
{
    ii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信号
    iic_send_byte(SlaveAddress);   //发送设备地址+写信号
        iic_ack();
        iic_send_byte(REG_Address);    //内部寄存器地址
        iic_ack();
        iic_send_byte(REG_data);       //内部寄存器数据
        iic_ack();
        ii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停止信号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读出BMP085内部数据,连续两个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hort Multiple_read(uchar ST_Address)
{
        uchar msb, lsb;
        short _data;

        lsb = Single_Read(ST_Address);
        msb = Single_Read(ST_Address+1);

        _data = msb << 8;
        _data |= lsb;
        //rt_kprintf("data is %x %x\n",msb,lsb);
        return _data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读出BMP085内部数据,连续三个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ong Multiple_three_read(uchar ST_Address)
{
        uchar msb, lsb,xlsb;
        long _data = 0;

        msb = Single_Read(ST_Address);
        lsb = Single_Read(ST_Address+1);
        xlsb = Single_Read(ST_Address+2);

        //rt_kprintf("data is %x %x %x\n",msb,lsb,xlsb);

//         _data = msb << 16;                ////stm32可以这么用,51有的单片机不可以,重要!!!
//         _data |= lsb << 8;
//         _data |= xlsb;
//         _data = _data >> 4;
        _data=(long)(((uint32_t)msb<<12)|((uint32_t)lsb<<4)|((uint32_t)xlsb>>4));
        return _data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初始化BMP280,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**************
void Init_BMP280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short temp = 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write_byte;

        temp = Single_Read(0xd0);//读取id、判断iic是否正常模块是否正常,读取出来的地址是0x58就是对的
//         if(temp==0x58)printf("BMP280 ID IS: 0x%X\n",temp);
//         else printf("BMP280 ID IS FAIL: 0x%X\n",temp);

        dig_T1 = Multiple_read(0x88);
        dig_T2 = Multiple_read(0x8A);
        dig_T3 = Multiple_read(0x8C);
        dig_P1 = Multiple_read(0x8E);
        dig_P2 = Multiple_read(0x90);
        dig_P3 = Multiple_read(0x92);
        dig_P4 = Multiple_read(0x94);
        dig_P5 = Multiple_read(0x96);
        dig_P6 = Multiple_read(0x98);
        dig_P7 = Multiple_read(0x9A);
        dig_P8 = Multiple_read(0x9C);
        dig_P9 = Multiple_read(0x9E);

        write_byte = 0x91;//write_byte
        Single_Write(BMP280_SlaveAddress,0xf4,0xb3);
        write_byte = 0x00;//配置
        Single_Write(BMP280_SlaveAddress,0xf5,5<<2);//5<<2
        //rt_thread_delay(RT_TICK_PER_SECOND);
        Delay_N1ms(200)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long bmp280Convert(void)
{
        long adc_T;
        long adc_P;
        long var1, var2,t_fine,T,p;

         //rt_k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n");

        //adc_T = Multiple_three_read(0xFA);
        adc_T = Multiple_three_read(0xFA);    // 读取温度
        //adc_P = Multiple_three_read(0xF7);
        adc_P = Multiple_three_read(0xF7); // 读取压强

        if(adc_P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    //Temperature
        var1 = (((double)adc_T)/16384.0-((double)dig_T1)/1024.0)*((double)dig_T2);
        //rt_kprintf("var1 is %d\n",var1);
        var2 = ((((double)adc_T)/131072.0-((double)dig_T1)/8192.0)*(((double)adc_T)/131072.0-((double)dig_T1)/8192.0))*((double)dig_T3);
        //rt_kprintf("var2 is %d\n",var2);

        t_fine = (uint32)(var1+var2);
        //rt_kprintf("t_fine is %d\n",t_fine);

        T = (var1+var2)/5120.0;
        T = T;
        //rt_kprintf("temperature is %d\n",T);

        var1 = ((double)t_fine/2.0)-64000.0;
        //rt_kprintf("var1 is %d\n",var1);

        var2 = var1*var1*((double)dig_P6)/32768.0;
        //rt_kprintf("var2 is %d\n",var2);

        var2 = var2+var1*((double)dig_P5)*2.0;
        //rt_kprintf("var2 is %d\n",var2);

        var2 = (var2/4.0)+(((double)dig_P4)*65536.0);
        //rt_kprintf("var2 is %d\n",var2);

        var1 = (((double)dig_P3)*var1*var1/524288.0+((double)dig_P2)*var1)/524288.0;
        //rt_kprintf("var1 is %d\n",var1);

        var1 = (1.0+var1/32768.0)*((double)dig_P1);
        //rt_kprintf("var1 is %d\n",var1);

        p = 1048576.0-(double)adc_P;
        //rt_kprintf("p is %d\n",p);

        p = (p-(var2/4096.0))*6250.0/var1;
        //rt_kprintf("p is %d\n",p)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:
我之前那个确实不能读取280的。试着跑了一下您的程序,感觉读出来的值好像还是有点不对。有空咱交流一下呗

网友A:
你好,我之前发的程序后面试了一下确实无法读取280。看您已经做出来了,于是就跑来试了一下,感觉数值好像有点不对,有空咱交流一下

楼主(2018-02-24)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我之前发的程序后面试了一下确实无法读取280。看您已经做出来了,于是就跑来试了一下,感觉数值好像 ...

可以留个联系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我之前发的程序后面试了一下确实无法读取280。看您已经做出来了,于是就跑来试了一下,感觉数值好像 ...

论坛需要审核,上午回复你的下午还没有审核通过,有点慢

网友B(2018-04-19):
我想要积分

网友C:
感谢楼主分享,用SPI驱动280的太少了

网友D(2019-01-07):
这能测气压高度吗?

网友E(2019-03-09):
我现在也准备用BMP280芯片。
看了一下程序,有两个问题:
    1.#include "sensor_am21xx.h" 这个是什么意思?指哪个单片机?
    2.#include "MA82G.h"这个呢?

楼主(2019-04-13):
引用 网友E:
我现在也准备用BMP280芯片。
看了一下程序,有两个问题:
    1.#include "sensor_am21xx.h" 这个是什么 ...

这两个是头文件调用,单片机用的是ma82g5b32

网友F(2019-06-26):
最近在测试,读取的温度有点高,大气压力不稳定,好头疼啊,尤其大气压,数值偶尔会突变,这样即使标定的话,也不会准确,好头疼,有没有调试成功的看看啊

网友G(2019-08-28):
一直在找这个

网友H:
这个程序用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  读取的气压值会逐渐减小   减小的速度非常慢

网友I(2019-10-17):
您好,我用的51单片机烧录后,显示不出数据,是用IIC吗?
这是全部代码吗,还是只是部分文件?

网友J(2019-11-22):
bme280大气压力温湿度传感器程序

网友J:
不是完整程序

网友K(2020-06-17):
正要用到这个模块,学习一下

网友L(2020-10-20):
BMP280中文资料没找到,网上没有,英文看不懂,哎

网友M(2021-07-03):
楼楼我最近在做一个用bmp280测室内外大气压差的项目,我测试的时候发现两个传感器的差值会随着时间变化,比如说早上+5pa,下午+50帕,或者有的直接从+100pa变成-100多帕,请问楼楼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吗

网友N:
一上线就想着要别人给积分!谁让你不给别人点赞,发评论加关注呢?活该你没有分!

网友O(2021-12-23):
引用 网友M:
楼楼我最近在做一个用bmp280测室内外大气压差的项目,我测试的时候发现两个传感器的差值会随着时间变化,比 ...

近日参考当地天气预报气压数据,发现BMP280气压数据总是偏低约1850Pa(相当于海拔高了150米了);后来读取全部修正因子及公式里的所有变量计算值,发现:
一是dig_P1数值为-30205(手册例子是+34677,无意间看到有个官方API资料里说该值范围是30000到40000),但未影响最终计算结果,用手册数值或任何其他+数代入结果误差极大;
二是实测公式里最后一个var1总是=0,造成后面气压计算值总是低1850Pa左右,我干脆写了条语句if var1=0  retune p跳过去了,实际只获取前面的计算值p,也就是说没有用到dig_7.8.9三个修正参数还准确;不知道为什么,但感觉总比我自己最后直接+1850Pa修订值好一些.

全部实测参数20211214下午/1215:
adc_T = 528832
adc_P = 470864
var1  = 125868.1
var2  = -350.2
t_fine= 125517
T     = 24.5
dig_T1 = 28204  //1129读数28160不同(dig_T1对温度影响极大少0.7℃):原来读之前延时一下就一致,新代码却无影响,但应该加上;
dig_T2 = 26586
dig_T3 = -1000
dig_P1 = -30205            //与手册(要求30000-42000)差距大!但结果可以;直接代入正数倒过来结果影响极大不准;
dig_P2 = -10760
dig_P3 = 3024
dig_P4 = 211
dig_P5 = 437
dig_P6 = -7
dig_P7 = 15500
dig_P8 = -14600
dig_P9 = 6000
var1 = -1241.5
var2 = -329.3
var2 = -1085400.0
var2 = 13556750.0
var1 = 25.5
var1 = 35358.5
p = 577712.0
p = 101531.9             //这个值比较准!后面-1.86Kpa相当于高了155m挺多的,
//var1 = 0.0             //就这个不对!舍弃后面公式取前面p值就比较准确!;
//var2 = -45238.2
//p = 99673.2             //这个值误差大!
//Px= -1858▲H =   0m   //要特别留意该值变化,可能比直接自己加修订值准确些:
      -1590▲H = 778m     吸气,+778m内误差268Pa22.3m,22.3/778=2.9%,可接受);
      -1957▲H =-290m     吹气,-290m也误差 99Pa8.25m,8.25/290=2.8%,可接受);

网友P(2022-01-26):
有与单片机的连接方式吗

网友Q(2022-03-17):
为什么头文件只有一个而里面包含的头文件很多?没给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