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按键控制16*16LED点阵0-9滚动仿真电路和源程序

楼主(2018-01-24):
51单片机驱动的16*16 LED 点阵 0-9滚动   74HC595  74HC138  74HC04
有4个按键

proteus仿真原理图如下:

/*2个点阵左/右移动显示*/
/*头文件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NOP() _nop_()

/*端口定义*/

sbit EN_port = P1^3;
sbit DA_in_port = P1^2;
sbit CLK_port = P1^1;      //时钟
sbit Latch_port = P1^0;

#define ABCD_port P1  //HC138 ABCD端口定义
//sbit D_port = P1^7;
//sbit C_port = P1^6;
//sbit B_port = P1^5;
//sbit A_port = P1^4;

sbit S1 = P2^0;
sbit S2 = P2^1;
sbit S3 = P2^2;
sbit S4 = P2^3;

//显示的字库
uchar code ziku_table[]={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/*显示8行空白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3F,0xFF,0xDF,0xFE,0xEF,0xFD,0xEF,0xFD,0xEF,0xFD,
0xEF,0xFD,0xEF,0xFD,0xEF,0xFD,0xEF,0xFD,0xDF,0xFE,0x3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/*"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点阵16x16陕显示数字\0.BMP.BMP",0*/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7F,0xFF,0x1F,0xFF,0x7F,0xFF,0x7F,0xFF,0x7F,0xFF,
0x7F,0xFF,0x7F,0xFF,0x7F,0xFF,0x7F,0xFF,0x7F,0xFF,0x1F,0xFC,0xFF,0xFF,0xFF,0xFF,/*"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点阵16x16陕显示数字\1.BMP",0*/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3F,0xFC,0xDF,0xFB,0xDF,0xFB,0xDF,0xFB,0xFF,0xFD,
0xFF,0xFD,0xFF,0xFE,0x7F,0xFF,0xBF,0xFF,0xDF,0xFB,0x1F,0xF8,0xFF,0xFF,0xFF,0xFF,/*"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点阵16x16陕显示数字\2.BMP.BMP",0*/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3F,0xFC,0xDF,0xFB,0xDF,0xFB,0xFF,0xFD,0x7F,0xFE,
0xFF,0xFD,0xFF,0xFB,0xFF,0xFB,0xDF,0xFB,0xDF,0xFD,0x3F,0xFE,0xFF,0xFF,0xFF,0xFF,/*"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点阵16x16陕显示数字\3.BMP",0*/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E,0x7F,0xFE,0xBF,0xFE,0xDF,0xFE,0xDF,0xFE,
0xEF,0xFE,0xEF,0xFE,0x0F,0xFC,0xFF,0xFE,0xFF,0xFE,0x3F,0xFC,0xFF,0xFF,0xFF,0xFF,/*"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点阵16x16陕显示数字\4.BMP",0*/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1F,0xF8,0xDF,0xFF,0xDF,0xFF,0xDF,0xFF,0x5F,0xFE,
0x9F,0xFD,0xFF,0xFB,0xFF,0xFB,0xDF,0xFB,0xDF,0xFD,0x3F,0xFE,0xFF,0xFF,0xFF,0xFF,/*"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点阵16x16陕显示数字\5.BMP",0*/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7F,0xFC,0xBF,0xFD,0xDF,0xFF,0xDF,0xFF,0x5F,0xFE,
0x9F,0xFD,0xDF,0xFB,0xDF,0xFB,0xDF,0xFB,0xBF,0xFD,0x7F,0xFE,0xFF,0xFF,0xFF,0xFF,/*"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点阵16x16陕显示数字\6.BMP",0*/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1F,0xF8,0xDF,0xFD,0xDF,0xFD,0xFF,0xFE,0xFF,0xFE,
0x7F,0xFF,0x7F,0xFF,0x7F,0xFF,0x7F,0xFF,0x7F,0xFF,0x7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/*"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点阵16x16陕显示数字\7.BMP",0*/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1F,0xFE,0xEF,0xFD,0xEF,0xFD,0xEF,0xFD,0xDF,0xFE,
0x3F,0xFF,0xDF,0xFE,0xEF,0xFD,0xEF,0xFD,0xEF,0xFD,0x1F,0xFE,0xFF,0xFF,0xFF,0xFF,/*"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点阵16x16陕显示数字\8.BMP",0*/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7F,0xFE,0xBF,0xFD,0xDF,0xFB,0xDF,0xFB,0xDF,0xFB,
0xBF,0xF9,0x7F,0xFA,0xFF,0xFB,0xFF,0xFB,0xBF,0xFD,0x3F,0xFE,0xFF,0xFF,0xFF,0xFF,/*"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点阵16x16陕显示数字\9.BMP",0*/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/*显示8行空白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/*显示8行空白*/
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
};

uchar data disp_buff[64];         //64 个显示数据缓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格式为 第1级第1行高八位,低八位,第2级第1行高八位,低八位,第1级第2行高八位。。。。。。
uchar data disp_han;                   //目前显示到第几行

void T0_Se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定义中断方式,中断时间*/
{
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0,工作在方式1
    TH0  = (65536-1000)/256;
    TL0  = (65536-1000)/256;
    TR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计数
    EA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ET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return;
}

void delay_1ms(uchar x)        //延时1ms程序
{
    uchar j;
    while(x--){
        for(j=0;j<125;j++)
            {;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程序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data_temp[3];
        uint temp,temp1;
        uchar hanzi;
        uchar han;
        uchar shift=1;

        uchar mode=0;

MM:shift=1;
        mode=0;
if(mode==0)
{
        for(i=0;i<64;i++) disp_buff[i]=0xff;
        T0_Set();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for(hanzi=0;hanzi<10;hanzi++){        //最多显示多少个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shift=0;shift<16;shift++){        //一个字移位16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han=0;han<16;han++){   //一个字有16行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emp[0]=ziku_table[(hanzi*32)+(han*2)+1]*0x100 + ziku_table[(hanzi*32)+(han*2)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emp[1]=ziku_table[((hanzi+1)*32)+(han*2)+1]*0x100 + ziku_table[((hanzi+1)*32)+(han*2)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emp[2]=ziku_table[((hanzi+2)*32)+(han*2)+1]*0x100 + ziku_table[((hanzi+2)*32)+(han*2)];

M0: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      //延时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mode=1; //在1 2 3中切换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{;}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goto M1;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     //延时去抖动
        while(!S3){;}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goto MM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     //延时去抖动
        while(!S4){;}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{mode=0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{mode=1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{mode=0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{break;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往右移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data_temp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 = data_temp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shift;i>0;i--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temp<<1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emp1&0x8000)!=0) temp = temp + 0x00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 = (temp1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[han*4+3]=temp/0x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[han*4+2]=temp%0x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data_temp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 = data_temp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shift;i>0;i--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temp<<1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emp1&0x8000)!=0) temp = temp + 0x00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 = (temp1<<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[han*4+1]=temp/0x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[han*4]=temp%0x1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5); //移位速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//mode==0
if(mode==1)
{
                for(hanzi=0;hanzi<6;hanzi++){        //最多显示多少个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shift=0;shift<16;shift++){        //一个字移位16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han=0;han<16;han++){   //一个字有16行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emp[0]=ziku_table[(hanzi*32)+(han*2)+1]*0x100 + ziku_table[(hanzi*32)+(han*2)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emp[1]=ziku_table[((hanzi+1)*32)+(han*2)+1]*0x100 + ziku_table[((hanzi+1)*32)+(han*2)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temp[2]=ziku_table[((hanzi+2)*32)+(han*2)+1]*0x100 + ziku_table[((hanzi+2)*32)+(han*2)];
M1: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mode=0; //在1 2 3中切换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{;}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goto M0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     //延时去抖动
        while(!S3){;}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goto MM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0);     //延时去抖动
        while(!S4){;}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{mode=0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{mode=1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{mode=0;break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{break;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往左移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data_temp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 = data_temp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shift;i>0;i--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temp>>1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emp1&0x0001)!=0) temp = temp + 0x8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 = (temp1>>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[han*4+1]=temp/0x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[han*4+0]=temp%0x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data_temp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 = data_temp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shift;i>0;i--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temp>>1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emp1&0x0001)!=0) temp = temp + 0x8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 = (temp1>>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[han*4+3]=temp/0x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_buff[han*4+2]=temp%0x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5); //移位速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}

void SLED_Disp() interrupt 1 using 3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char data_buff;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uchar zishu;
        uchar code Module_Quantity=2; //模块数量
        uchar han;
    TH0  = (65536-1000)/256;
    TL0  = 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Latch_port = 0;  //HC595锁定输出,避免数据传输过程中,屏数据变化从而显示闪烁
        CLK_port = 0;
        han=disp_han;
        for(zishu=Module_Quantity;zishu>0;zishu--)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disp_han*Module_Quantity*2 + (zishu-1)*2+1;
                data_buff = disp_buff[temp]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data_buff&0x80)!=0) DA_in_po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DA_in_po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po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po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buff <<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emp = disp_han*Module_Quantity*2 + (zishu-1)*2;
                data_buff = disp_buff[temp]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data_buff&0x80)!=0) DA_in_po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DA_in_po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po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po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buff <<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EN_port = 1;    //关屏显示,原理为使HC138输出全为1,从而三极管截止,点阵不显示
        ABCD_port = (ABCD_port & 0x0f)|(han<<4);  //HC138译码输出
        Latch_port = 1; //允许HC595数据输出到Q1-Q8端口
        EN_port = 0;    //HC138输出有效,打开显示
        Latch_port = 0;        //锁定HC595数据输出

        disp_han++;        //显示下一行数据
        if(disp_han>=16) disp_han=0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1 滚动0-9

网友A(2020-01-13):
请问应用这个程序,我需要“应用电子技术1班25号”这几个字需要怎么改

网友B(2020-02-21):
左移的时候会出现乱码,咋整

网友C(2020-10-20):
求硬件电路的原理分析

网友D(2021-07-06):
请问这个非门是干嘛的呢

网友E:
兄弟怎么用独立按键控制16X16点阵
按下K1 出现汉字 “开”,10S后熄灭。
按下K2 出现汉字“关”,10S后熄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