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两个ULN2003驱动两个控制28BYJ48,两个都不转

楼主(2018-01-24):
我用stc89c52单片机  想通过ULN2003驱动28byj48步进电机  接一个电机的话  可以正常转动

但是当尝试单片机上用两个ULN2003驱动两个28byj48的时候,两个都不转   求解决方案

网友A:
供电方面需要提高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供电方面需要提高一下

感谢您的回复  请问具体点是怎样呢  要用一个单独的电源给电机供电吗

网友B:
学会查看所用到的元件的手册很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