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C15W单片机测速源程序,使用光电码盘,5110液晶屏显示

楼主(2018-01-24):
基于STC15W4K32S4的智能小车测速程序,测速使用光电码盘,显示采用诺基亚5110液晶屏

#include "nokia_5110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Exti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motor.h"
#include "PWM.h"
#include "GPIO.h"

extern u8 speed1,speed2;
extern u16 rev1,rev2;

/*************        功能说明        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机驱动测试例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void        PWM_config(void)
// 描述: PWM配置函数。
// 参数: none.
// 返回: none.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4-8-15
// 备注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       PWM_config(void)
{
        PWMx_InitDefine        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构定义
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PWMx_IO_Select       = PWM4_P22;                //PWM输出IO选择. PWM2_P37,PWM2_P27,PWM3_P21,PWM3_P45,PWM4_P22,PWM4_P44,PWM5_P23,PWM5_P42,PWM6_P16,PWM6_P07,PWM7_P17,PWM7_P06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Start_IO_Level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, 0或1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PWMx_Interrupt 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允许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FirstEdge_Interrupt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个翻转中断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SecondEdge_Interrupt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个翻转中断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FirstEdge            = 6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个翻转计数, 1~32767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SecondEdge           = 19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个翻转计数, 1~32767
        PWMx_Configuration(PWM4_ID, &PWMx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PWM,         PWM2_ID,PWM3_ID,PWM4_ID,PWM5_ID,PWM6_ID,PWM7_ID
        P2n_standard(1<<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O初始化, 上电时为高阻
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PWMx_IO_Select       = PWM5_P23;                //PWM输出IO选择. PWM2_P37,PWM2_P27,PWM3_P21,PWM3_P45,PWM4_P22,PWM4_P44,PWM5_P23,PWM5_P42,PWM6_P16,PWM6_P07,PWM7_P17,PWM7_P06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Start_IO_Level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, 0或1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PWMx_Interrupt 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允许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FirstEdge_Interrupt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个翻转中断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SecondEdge_Interrupt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个翻转中断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FirstEdge            = 6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个翻转计数, 1~32767
        PWMx_InitStructure.SecondEdge           = 19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个翻转计数, 1~32767
        PWMx_Configuration(PWM5_ID, &PWMx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PWM,         PWM2_ID,PWM3_ID,PWM4_ID,PWM5_ID,PWM6_ID,PWM7_ID
        P2n_standard(1<<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O初始化, 上电时为高阻

        TH2 = (u8)((65536UL - MAIN_Fosc / 500000UL) / 256);        //波特率使用Timer2
        TL2 = (u8)((65536UL - MAIN_Fosc / 500000UL) % 256);
        AUXR = 0x14;                //Timer2 set As Timer, Timer2 set as 1T mode;
        PWM_SourceClk_Duty(PwmClk_T2, 256);        //时钟源: PwmClk_1T,PwmClk_2T, ... PwmClk_16T, PwmClk_T2,   PWM周期: 1~32767

        PWMCR |= ENPWM;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PWM波形发生器,PWM计数器开始计数
        PWMCR &= ~ECBI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PWM计数器归零中断
//        PWMCR |=  ECBI;                //允许PWM计数器归零中断

//        PWMFDCR = ENFD | FLTFLIO | FDIO;        //PWM失效中断控制,  ENFD | FLTFLIO | EFDI | FDCMP | FDIO
}

void        EXTI_config(void)
{
        EXTI_InitTypeDef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构定义
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     = EXT_MODE_Fall;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模式,          EXT_MODE_RiseFall, EXT_MODE_Fall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Polity    = PolityL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优先级,   PolityLow,PolityHigh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Interrupt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允许,  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Ext_Inilize(EXT_INT0,&EXT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INT0        EXT_INT0,EXT_INT1,EXT_INT2,EXT_INT3,EXT_INT4
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     = EXT_MODE_Fall;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模式,          EXT_MODE_RiseFall, EXT_MODE_Fall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Polity    = PolityL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优先级,   PolityLow,PolityHigh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Interrupt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允许,  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Ext_Inilize(EXT_INT1,&EXT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INT1        EXT_INT0,EXT_INT1,EXT_INT2,EXT_INT3,EXT_INT4

}

void        Timer_config(void)
{
        TIM_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构定义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Mode      = TIM_16BitAutoReload;        //指定工作模式,   TIM_16BitAutoReload,TIM_16Bit,TIM_8BitAutoReload,TIM_16BitAutoReloadNoMask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Polity    = PolityHig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中断优先级, PolityHigh,PolityLow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Interrupt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是否允许,  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ClkSource = TIM_CLOCK_12T;                //指定时钟源,     TIM_CLOCK_1T,TIM_CLOCK_12T,TIM_CLOCK_Ext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ClkOut  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输出高速脉冲,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Value     = 0x4cd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值,
        TIM_InitStructure.TIM_Run     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初始化后启动定时器, ENABLE或DISABLE
        Timer_Inilize(Timer0,&TIM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Timer0          Timer0,Timer1,Timer2
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8 v1[3],v2[3];

        P4n_standard(0x1e);
        LCD_init(); //初始化液晶
        LCD_clear();

      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(6,2," Welcome To")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_clear();

      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(0,2,12,6,0,2);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LCD_clear();

      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(12,2,12,3,8,2);
      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(54,3,".  ");
        delay_ms(250);delay_ms(250);
      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(54,3,".. ");
        delay_ms(250);delay_ms(250);
      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(54,3,"...");
        delay_ms(250);delay_ms(250);
        LCD_clear();

        EXTI_config();
        Timer_config();
        EA=1;

        PWM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初始化
        GPIO_config();

      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(15,0,12,4,14,2);
      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(2,2,12,2,11,1);
      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(27,3,"1:   cm/s");
      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(2,4,12,2,11,1);
      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(27,5,"2:   cm/s"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:
要是有电路图,还有实物照片,那就好了,单纯的程序,有点单调!

网友B(2019-05-04):
有原理图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