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窗帘的单片机控制的直流电机如何选择

楼主(2018-01-24):
本人尝试做一套智能窗帘的单片机控制,一直在用玩具电机做实验。想问窗帘的电机需要如何选择?小弟学业不精,对于电机的选择毫无头绪,无从下手,望高人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以窗帘的平方面积来算,例如一道高2.6米宽3.6米的窗帘,分两快窗帘布,每块布下料时应大于2.6米X3.1米(要折皱纹才好看),正常下料是:每块薄料2.6X3.1,每块厚料2.6X3.6,算出每块布重量,还要看你用的窗帘盒及轨道等.
以上薄料窗帘,电机最小要用一个能正反转的(60KTYZ.14W.220V.转速10RPM的永磁同步电机)可能窗帘的运行速度慢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