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讨下这个开关电源故障。

楼主:
这个是ICOM通讯电源由于短路,出现不开机,外围坏的元件都换好了,现在300V,光耦电压正常,充电启动电压稳定16.8V,测试PWM输出脚没信号,高手们帮我判断下厚膜块是不是坏了,我想就是低压有故障通电也有个几秒上升下降PWM输出。谢谢

网友A(2018-01-25):
查一下起动电阻(百K以上的功率大一点的,或多个电阻串成的,烧断后就是这个现象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起动电阻(百K以上的功率大一点的,或多个电阻串成的,烧断后就是这个现象)

谢谢,楼上的朋友,问题是充电电阻是好的,模块供电16V很稳定,该测试的元件都查了一遍没有异常,唯独厚膜块不工作,且手里没有这个模块。晕菜了。